[健康] 美的电饭煲拆解原来是不看说明书不会用不舒服斯基系列

楼主(2024-05-09):
美的电饭煲拆解原来是不看说明书不会用不舒服斯基系列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从头到尾拆解检测补焊换件一系列操作后居然发现没有问题之后。
我亲自下锅煮了饭发现原来是饭煲主人不会用。。。
好像电饭煲的使用方法跟电压力锅有不同的吧~~
最终还人了,自己搭了几块钱买了上盖温度检测配件。

网友A:
沙发,没看明白表达的意思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发现……就当自己长见识了

网友:
把锅甩给锅主!!!

网友B:
真的是乌龙事件吗?不过楼主拆装折腾一番,经验值还是增加不少。谢谢分享!

网友C:
没故障更好,就当是提前拆装练手了

网友:
红圈内的2个应该是防漏水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故障更好,就当是提前拆装练手了

现实中有不少人是懒得看说明书的,导致不会用,比如电视机

网友:
说明设计还不够傻瓜化,在易用性上要再下下功夫

网友:
最后饭蒸好了

网友:
你也真是的,不试试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没看明白表达的意思

意思就是坐沙发的人今年肯定中五百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乌龙事件吗?不过楼主拆装折腾一番,经验值还是增加不少。谢谢分享! ...

这玩意上盖有个感温元件,还有个PTC发热元件,居然是保温用的?

网友:
经验值增长了几个点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某个元件不良,我之前有个苏泊尔的,也是这样,,打开没发现问题,装好,莫名其妙好了,过几天又不行了,最后检查是一个快回复二极管不良,换上就彻底好了

网友:
我家电饭锅煮粥功能我一直不会用,

网友:
有一个差不多一样的锅,内胆是宣称的球釜。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所以拆机之前通电试机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原来的是机械式控制,现在搞成电子的,坏了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