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NAS存储成本计算

楼主(2024-05-09):
1 ,二手主机, 500W电源 H55主板  I3-530 4G内存   亮机卡 710 成本  80元

2,硬盘闲置的,5块 一个70G固态,其余4个500G的机械  成本0元

3,电源线和硬盘线  TB 合计15元。
4,电费 ,一个月 暂未发现涨多少。
5,主板设置8点 定时开机,系统设置计划任务 6点自动关机。主要上班时间使用。
6,TODESK远程控制,自动启动使用。成本0元。
总成本  100左右

主要问题:
1,网口不能设置1000M,只能100M
2,USB不带3.0,
目前稳定运行1个月,暂未发现问题。主要当下载机,从阿里上下载电视,电影。

网友:
还是觉得成品省心一点。

网友A:
百兆的比较着急。还是加个pcie的千兆网卡吧,二手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兆的比较着急。还是加个pcie的千兆网卡吧,二手的很便宜

带的是1000M ,主要是用着就断网,不稳定。怀疑是路由器不行。

网友B:
想知道NAS怎么从阿里上下载电影

网友:
装的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NAS怎么从阿里上下载电影

小白羊网盘 ,登录阿里账号 ,不限速,下一次清理一次,150G空间 ,能下很多的。

楼主:
WIN10 LTSC,,WIN10 LTSC,,WIN10 LTS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白羊网盘 ,登录阿里账号 ,不限速,下一次清理一次,150G空间 ,能下很多的。 ...

要在NAS里安装 小白羊网盘 吧?那你的NAS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
电脑 硬盘 太阳能发电 都有,但组好了 也不知道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NAS里安装 小白羊网盘 吧?那你的NAS是什么系统啊?

WIN10 LTSC,,WIN10 LTSC,,WIN10 LTSC,,  TODESK 远程登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都可以0成本包括用电,但组好了不知道干啥用

下电影电视 自己看   学习视频   给小孩看。下电影电视 自己看   学习视频   给小孩看。

网友:
成本确实很低,但很多0成本不是无法复制呀。

网友:
我这也一堆闲置的电脑和硬盘  但是,我没有下载电影的需求,都是直接看,最近一两年连电影电视剧都不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白羊网盘 ,登录阿里账号 ,不限速,下一次清理一次,150G空间 ,能下很多的。 ...

电视上装个蜗牛云盘直接可以看原画,还有下载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上装个蜗牛云盘直接可以看原画,还有下载的必要?

电视会卡的  好多4K的 老电视看不了。电脑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会卡的  好多4K的 老电视看不了。电脑没问题。

解码问题下载下来看不是一样会卡?电脑手机都能装蜗牛,阿里云看片真没下载的必要,除非你要收藏

楼主:
实际未I测试,电费没看到涨多少,一个月估计多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