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折腾了,艾默生R48-2900u根本就不适合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4-05-09):
一堆人受所谓的大神高手的蛊惑,改2900U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炸管了吧!这些所谓的大神高手,要不就是半桶水,要不就是因为利益去忽悠一堆小白,好卖自己电源。一堆小白吃了哑巴亏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对吧!网上查了很帖子,除了部分有点良心的真正高手会简单说一下2900U改可调电源会面临的问题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说问题。我作为一个小白,也受蛊惑买了一台雪花版的电源来改可调电源,但改好后就明显发现很大的问题,作为可调电源来用的根本就不适合。只适合小范围调压使用。实际测试中发现,2900u待机就有0.3A左右的电流消耗,换算起来有60多瓦吧。其次高效率工作范围非常窄,只要调整电压低于45V,空载时功率管发热很小,但只要给它加上一个10瓦左右小功率负载后,功率管就剧烈的升温,最后结局就是炸管。小白们看看有多少炸管的就清楚了。更不要说大电流负载了,无异于白日做梦。所以说2900u只适合在45v----60v以内的小范围改一下使用。超过范围偏离最佳工作点的后果其实就是剧烈发热,最后炸管。本人小白一个,个人估计要想是2900u在调低电压并且在大电流下工作,(比如在10多20V左右大电流)只有重新改变压器才能实现。要想0---60V下工作,只简单焊几根线和两个电位器就想达到目的,根本就不可能。

网友A:
这类电源设计的最佳工作状态就是小范围的,超出范围靠简单的方法实现,跛脚是逃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设计的最佳工作状态就是小范围的,超出范围靠简单的方法实现,跛脚是逃不掉的 ...

在世为人,最起码要有节操和底线。不要纯粹为了利益丧失一切底线和节操。不管是小白还是商人。

网友:
有同感,改可调经常出问题

网友:
大神们应该是有一些水平很高的

网友B:
不会是自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自激了吧

输出电压稳定,变压器无异响,根据自己几十年玩电子技术方面经验来说,应该不是自激。

网友C:
我改固定24v给航模充电器用炸了一个,还没拆开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D:
2900是服务器电源中改的最不稳定的,我的2900玩了几天也卖了, 其他的比如中兴2400,动力源4850甚至明伟350都比它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固定24v给航模充电器用炸了一个,还没拆开看是什么故障

拆开看看,如果用的是网上那些所谓的可调改发话,几乎可以百分百肯定是功率管过热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2900是服务器电源中改的最不稳定的,我的2900玩了几天也卖了, 其他的比如中兴2400,动力源4850甚至明伟350 ...

小范围内调压,最低不要低于45V,最高不要超过58V,应该还是可以用的。我估计如果要超范围改调压的话,要不改电路,要不改变压器。不然像网上的那些改法,就是纯粹就是忽悠人。

网友:
刚炸,特么的25nm60n,21a600v的管子都能炸,我擦

网友:
终于有人说实话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华为4815啥的差不多 只能一定范围内用,大范围的调压必须炸管

网友E:
我也跟风改过494 明伟 艾默生 动力源,最后发现成品可调或可调表头是最划算的。买了10020的表头再也不折腾了

网友:
确实没多少个说过这问题,特别一些卖的,就吹多少多少w,可调范围多大,就没有说有什么致命点的

网友(2024-09-30):
2900u只适合在42v----58v以内可以满电流运行,2900w都可以运行,其他电压范围不能满电流运行,否则可能炸鸡。超过范围偏离最佳工作点的后果其实就是剧烈发热,最后炸管。只简单焊几根线+电位器就想达到目的。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E:
我也跟风改过494 明伟 艾默生 动力源,最后发现成品可调或可调表头是最划算的。买了10020的表头 ...

不想折腾,想买和你同款,麻烦你告知型号

网友:
有好几个2900u,放着吃灰,有需要的吗1张包邮,雪花壳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