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主板已经用了10多年了,经常死机,换电容有用吗?

楼主(2024-05-09):
技嘉的P43+771的E5450、8G在单位用,感觉与家里Z170+I5-6500 +8G 差别不大,不玩游戏
这几个月 一天8小时会有1、2次的死机,重启就行

电源之前换过了,换 CPU 周边的电容怎样?

1:   2.5V 820UF     2: 16V270UF    3: 6.3V1000UF
想将1、2号位置的换了
给点建议

网友:
也可能硬盘有问题

网友A:
死机有很多方面引起的,换电容也不能肯定有用

网友:
内存  硬盘都有有问题的可能

网友:
未必是电容的问题换一块老款的二手旧主板也很便宜。

网友:
有时间把电容都换了,换固态。
还不行,怕是有些硬件寿命要到了吧。

网友:
鄙人有个H61 I32120的主板需要转让。

网友:
死机有很多方面引起的,不一定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有很多方面引起的,换电容也不能肯定有用

基本上没用,主要看看散热行不行。基本上没用,主要看看散热行不行。基本上没用,主要看看散热行不行。

网友:
我的技嘉B75主板还在用呢。刚坏了一块,不知什么原因,电源有啸叫。 换了块同样的,就好了。

网友:
有些硬件寿命要到了,提示该升级硬件了

网友:
如果有鼓包现象,一定要换了好

网友:
死机这种毛病不好查。
关键是你咋知道是主板引起的呢?胡乱换电容,极有可能把它搞坏了。

网友:
固态电容一般不会坏,容量有所减少是有的,不应该导致电脑死机,还是从内存方面着手吧;我的电脑是内存颗粒损坏,可以正常开机,也是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换了新内存就好了。

网友:
这种配置当年好像叫卫生巾

网友:
确定是硬件的问题吗,其实软件(系统和应用软件)也会导致死机

网友:
我不觉得是电容问题,先检查一下内存、硬盘、电源。
还要注意CPU温度、散热器转数。

网友:
内存、硬盘方面排查一下。。

网友:
跟电容没有关系,应该是机械硬盘有坏道了,更换个固态硬盘就好了

网友:
原因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