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补暖气片

楼主(2024-05-09):
暖气供暖时就刺水,今天有空拆下来看一下,有个小洞,电磨打磨干净,铸工胶涂上,再拧个螺丝,再涂胶。等硬了再看下,这个胶要往下流啊。

网友:
还真没看到修补暖气片的经验贴

网友A:
暧气片怎么是塑料的,传热效率不高呀。

网友B:
我不知道铸工胶耐温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做更合适:打一个3mm的孔,用3mm的铝铆钉,一拉就紧了,不会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暧气片怎么是塑料的,传热效率不高呀。

钢管喷的漆,不是塑料的

网友C:
能电焊修补吗?感觉这玩意不可靠

网友:
拉铆钉  很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铸工胶耐温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做更合适:打一个3mm的孔,用3mm的铝铆钉,一拉就紧了,不会漏了。 ...

神一样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铸工胶耐温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做更合适:打一个3mm的孔,用3mm的铝铆钉,一拉就紧了,不会漏了。 ...

铆钉孔要涂硅胶后期不易腐蚀

网友:
铸铁可以攻丝 加个螺丝

网友:
这样不会长久的,因为里面已经腐蚀生锈了,眼会不断扩大,还是及早换了放心

网友:
还是换一片,暖气有压力的,

网友:
如果是钢管,打孔、攻丝,然后用螺丝加密封垫拧紧应该可以了,这样比自攻丝承压能力强些,如果不放心再在螺母外涂铸工胶覆盖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办法,若是用不锈钢螺丝会更棒

网友:
使用时间不长,这种办法还可以,如果是用久了不靠谱了,今年这漏,明年那漏还不如换新的省事……

网友:
这样可以有段时间,但可能不长久

楼主:
先用着看看吧,不知道这种暖气片可以单独拆分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电焊修补吗?感觉这玩意不可靠

气焊能补,离我这5公里。

网友:
我的车油底壳漏油,铸工胶修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