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拆一只白光T12络铁心,看看发热核心

楼主(2024-05-09):
一只国产的T12发热芯开路了,拆开看看,原来是和发热丝连接处断开了,拆的时候忘了拍照,拆完得一个发热核心和一根不锈钢管

发热头是纯铜的,用老虎钳硬拔出来的,所以头子被夹扁了,后面稍微打磨了一下

中间是陶瓷管,估计发热丝就缠绕在这上面

找到断的地方,用原来的连接线直接接上了,电阻约7.5欧,在可调电源上试了一下,能正常发热

网友A:
修复好了

网友B:
这么粗的铁丝绑的,哪里能插进管子里去

网友B:
我有几个T12的头烫塑料开孔,不上锡了,用烙铁头修复剂也没救回来,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好了

不是修好了,只能说接上电能发热了

网友:
很像子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的铁丝绑的,哪里能插进管子里去

能放进去,用原来的不锈钢丝,不粗,但是没必要了,头子上包的防氧化层没了,还有绝缘也不好弄,加上绝缘管应该就放不进去了,就是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T12的头烫塑料开孔,不上锡了,用烙铁头修复剂也没救回来,可惜了 ...

那就留着专门烫塑料,换个烙铁芯也快

网友:
见识庐山真面目了

网友C:
用点焊机点下

网友:
还有,万用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点焊机点下

发热丝太细,点焊有难度吧

网友D:
一只原装的白光T12还是挺贵的,二手的旧的还是很便宜的,多备几只是有必要的;因为T12的加热芯和测温元件是一体的,也会损坏;记着有个坛友以前拆过这种T12烙铁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丝太细,点焊有难度吧

出厂可能就是点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只原装的白光T12还是挺贵的,二手的旧的还是很便宜的,多备几只是有必要的;因为T12的加热芯和测温元件是 ...

最早买过两支全新国产的,使用后感觉不好,尾环容易开,寿命也差。后来就买原装二手的,真好用,还不贵

网友E:
这样直接拧上寿命不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修好了,只能说接上电能发热了

说明确定找到坏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直接拧上寿命不长

寿命已经是零了,压接能凑合吧

网友:
手头上还没有烧坏的头头,原来里面挺简单

网友:
就是线接上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