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普通直流焊机、二保焊、氩弧焊分别适合什么材质焊接?

楼主(2024-05-09):
想买台焊机,不知道怎么选?好像这三种比较常见。

网友A:
不用气的二宝,方便,还能干薄的

网友:
YC500WX5

网友:
气保焊机和氩弧,几乎是全能得,只要你的机器够好,铜铁铝,都能焊,钛一般也用氩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气的二宝,方便,还能干薄的

不用气的二保焊就是飞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气的二宝,方便,还能干薄的

二保焊本来就是用二氧化碳防止氧化,不用气怎么保护?什么原理?

网友:
不是专门搞这个的我觉得入手这工具,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
三年前买的无气二保焊,家用的小修小补,也不干大活,3.2的焊条也能用,至于飞溅的问题这个可以忽略,毕竟干完活基本上都的稍微打磨一下,这个不适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保焊本来就是用二氧化碳防止氧化,不用气怎么保护?什么原理?

焊丝里面含药,产生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