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U盘量产后打开Windows资源管理器就闪退

楼主(2024-05-09):
U盘量产后用用DG扫描、分区格式化都没问题,但是只要一打开Windows资源管理器就闪退。

主控和颗粒应该都是对的,供电也没问题。
Windows USB选择性挂起已关闭。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应该是某个不知名的软件给你关闭的U盘,比如杀毒的软件,监控软件等,你是不是安装了很多软件。我的办公电脑是公司给安装的腾讯IOA,直接不识别U盘,设备管理器里都看不到的,主要防止电脑机密文件被泄露了。

网友A:
如果换台电脑也一样才怀疑U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台电脑也一样才怀疑U盘吧

没错,换台电脑也一样。所以怀疑量产的某个参数有问题。

网友:
重新量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