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捡了一只三相表4G通讯模块WFET-800S,拆开看看

楼主(2024-05-09):
早晨在楼道旁的垃圾桶里看到一个小白盒,还带着天线,捡回去擦一擦,拆开看看,天线底座带磁铁,天线长26厘米,黑色连接线大约2米长,连接插头好像是镀金的金灿灿的,里面还有一张物联卡,谢谢观看。

楼主:
补一张屏蔽盖子下面的

网友A:
这种天线是不是只能发射信号?不能撞收信号

网友:
比较成熟的方案,不过接口是串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天线是不是只能发射信号?不能撞收信号

怎么会呢,天线肯定双向的。

网友:
原来集中抄表还要加一个载波的转换器,现在都集成到电表里去了,一个变压器台区都集中到变压器位置

网友:
看上去没有使用痕迹竟然丢垃圾桶了,4G模块一般人没啥用,可以拆零件用,4G天线也能值几块钱

网友:
没平台不能用

网友:
没有平台不能用

网友:
这个是4G模块的USB接口,直接焊接插头连接电脑可做上网卡使用,定义是方的焊盘5V,往上三个分别是DM DP GND,对应USB的红 白 绿 黑 四根线。

网友:
使用的k2路由器就改了一个这样的接口天线。接了根外接天线

网友:
这玩意干嘛用的?

网友:
物联卡能用就用上!!!

网友:
天线看着还不错

网友:
找个能改串的棒子插物联卡能搞大事情

网友:
2个法拉电容,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天线是不是只能发射信号?不能撞收信号

有发射,就有接收。。。。。

网友:
nxp的单片机做主控

网友:
可以啊

要捡捡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