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5块多淘的电动车充电保护器

楼主(2024-05-09):
之前看到坛友淘了一个电动车保护器,刚好看到有便宜的,也撸了一个玩玩

看上次很正点,还带合格证,其实拆开还是山货产品

还好有地线的

用的开关电源,比较厚道

试过插40W的电风扇或路由器作为负载,都因电流过小通电几十秒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价格美丽,还使用了3个芯片,值了!

网友:
板子还是比较工整,做工不差

网友:
其实没什么鸟用。。。搞个定时断电的比这个实用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流, 小于某一个值就断电

网友A:
40W都断电,断电电流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W都断电,断电电流有点大了

不知能否自己调电流

网友B:
哪里买的?方便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方便给个链接。

宝上"夏壳旗舰店",现在好像没有这个价了

网友:
价格不 贵,充满断电功能比较方 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上"夏壳旗舰店",现在好像没有这个价了

原理是什么么?设置合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能否自己调电流

改最后一张图里,那个25毫欧的贴片电阻的值,估计可以实现。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什么原理,效果如何

网友:
就是一个测电流的断电系统

网友:
看起来不错,价格便宜

网友:
这电源线焊接的也忒差劲了吧

网友:
加一道保险也是可以的!!!

网友:
观察一下是充电器先转灯还是先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