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用嘉立创EDA如何实现类似布线效果?

楼主(2024-05-09):
即:保留走线阻焊,走线之外进行开窗处理。自己试了很久无法实现,兄弟们有谁懂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用专业版,专业版支持开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业版,专业版支持开窗的

我使用的就是专业版,但是只能对填充区域或者线条进行局部开窗,这种类似覆铜部分开窗的操作,自己还是没搞懂。

网友B:
你说的对着的,走线的地方绿油覆盖,其他地方开窗,无绿油覆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就是专业版,但是只能对填充区域或者线条进行局部开窗,这种类似覆铜部分开窗的操作,自己还是没 ...

一样的,把开窗区域放到铺铜上,我用标准版也可以在铺铜区域开窗,镀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着的,走线的地方绿油覆盖,其他地方开窗,无绿油覆盖,

对,就是这种效果,但是我不懂如何操作,请指教!

网友C:
不要覆铜不就行了吗??只走线。阻焊也不要开窗。。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么搞的好处是啥?看着挺不好看的啊

楼主:
嘉立创EDA实现阻焊开窗是使用“阻焊层”来实现的,目前我尝试使用“阻焊层”只能以“画线条”或“填充区域”两种方式实现开窗,第一种方式只能实现类似导线开窗喷锡效果,第二种方式在“填充区域”就会完全没有阻焊,包括走线。这两种方式都不能实现一楼类似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覆铜不就行了吗??只走线。阻焊也不要开窗。。

PCB默认是全板进行阻焊的,如果全板用“阻焊层”填充,那么全板就会开窗没有阻焊,走线也是裸露铜,跟自己用热转印制板一样。但是,我想实现的是走线保留阻焊。

网友:
多试一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走线之外不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0729-1-1.html

是一个办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也一直做这个这样风格的电路板,学习了。

网友:
这样阻焊做出来线条漂亮,我觉得做功放线路能好看

网友:
估计这种也就光好看了,不一定符合PCB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