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HS165/A剃须刀 结构简单实用

楼主(2024-05-09):
这个剃须刀出门在外使用方便,使用5号电池,电池随处可以买到。

剃须刀结构非常简单,电路部分好像不能再简单了。
和HS350对比,区别是这个用5号电池,350用充电电池。其他都一样。

出差旅游携带方便必须有个套子。

剃须刀正面

背面

刀头 和HS350一样的

拆开 也是一样

HS165的刀片

对比HS350的刀片 一样的

电池仓,3节5号电池。现在用一节14500加两个占位筒可以用很长时间。

打开修理鬓角的刀头

拆开机身,只有一个电机,电路板上没有什么元件,就是滑动开关。

换个角度

顺序有点乱

修理鬓角的刀头开关内部

齿轮传动部分

拆个齿轮

对比 HS350的完全一样

谢谢!

网友:
干电池款的,的确比较简单

网友:
我怎么看上去不像真的?刀头是单的吗?

网友:
我有个两节电池的,比你这个还老,也没有修理鬓角的刀头

网友:
老飞利浦做工不错的

网友:
又一个拆飞利浦的

网友:
从来没见过这款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还是不错,我有充电款的用了十几年了,现在还在用。

网友:
老飞利浦剃须刀,杆杆的

网友:
老飞利浦剃须刀结构都是这么简单 刀头有技术含量

网友:
竟然还是进口货,我现在用的PQ206

网友:
实话说,飞利浦的的确非常好用

网友:
第一次见3节电池的,看起来很粗糙,不过一看电机上的标号和波箱里的不锈钢片就知道是真的,另外看刀头应该是90年代初的,刀网上没有任何标识

网友:
涨涨见识,这么老的机器就已经和现在的结构很类似了

网友:
这个竟然是飞利浦老家本厂生产!

网友:
竟然还是进口货,我现在用的RQ320

网友:
这个历史比较久了

网友:
很早的产品吧,还是单层刀片

网友:
用干电池供电的剃须刀的确是只需要一个开关就够用了。

网友:
有点年头了,非智能的,没有芯片,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