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游戏加加提示cpu降频哪里问题呀(已解决)

楼主(2024-05-09):
电脑配置如图,玩pubg游戏加加有降频报告,这是哪里问题呀,cpu温度也不高呀,烤机才60度,内存是单根d5  6000频率,bios只是开了xmp1其他不会设置,大佬们请指点下
(按其中一位大佬指点,把平衡模式改成性能模式,小试了一把,暂时没有出现降频报告)

网友A:
配置跟我的差不多,跑个鲁大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跟我的差不多,跑个鲁大师看看。

这个跑分好像是,手机里找的,老鲁的

网友B:
电脑在设置→系统→显示→显示卡 ,
将"游戏加加" 这个应用程序,
设为"高性能"模式。

网友C:
你这个显卡99
基本上满了
你感觉卡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在设置→系统→显示→显示卡 ,
将"游戏加加" 这个应用程序,
设为"高性能"模式。 ...

好的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显卡99
基本上满了
你感觉卡顿吗?

玩吃鸡很流畅啊,这是不是cpu让显卡性能全部发挥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跑分好像是,手机里找的,老鲁的

你这应该是老版本的鲁大师,要用新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吃鸡很流畅啊,这是不是cpu让显卡性能全部发挥出来了

流畅的话就不用在意这些细节了
可能是当时系统就不需要这么多的cpu资源

网友:
主板传感器坏了也会这样吧,,bios改默认,,电脑性能改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是老版本的鲁大师,要用新版的。

你试试玩pubg有降频报告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是老版本的鲁大师,要用新版的。

是两条8G的DDR组的吗?我一样的U,,就是DDR和你的跑分差很多(单条16G    5600的)

网友E:
控制面板-电源选项,勾选性能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两条8G的DDR组的吗?我一样的U,,就是DDR和你的跑分差很多(单条16G    5600的) ...

我是两条8G的,自从有双通道,我就没用过单条内存。

双通道的性能提升,跟上CPU加一档等级。

网友:
你这应该是老版本的鲁大师,要用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面板-电源选项,勾选性能模式,

好的谢谢,性能模式下玩了一把的确没有降频,不过请教下平衡模式为什么会降频呢

网友:
应该是win系统电源管理造成的,电源选项里选“性能模式”

网友:
这配置比我的垃圾e3高得多

网友:
解决就好,性能模式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性能模式下玩了一把的确没有降频,不过请教下平衡模式为什么会降频呢 ...

ZHE这得问阴特尔……
你这配置娱乐大师轻松跑130万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