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风扇电机最低运转电压8.6V

楼主(2024-05-09):
永速风扇最低档风速,
觉得风太大的坛友,
可以用DC降压模组,
将原厂的适配器输出电压,
由 +13V 降至 +8.6V ,
若降至 8.6V 以下,
电机无法启动和运转,
因为我查了电机驱动芯片FT8132S,
最低工作电压为 6 - 28 V,
所以 电源电压降 8.6V 时,
不会影响 电机驱动芯片正常工作的。
虽然降至8.6V时,显示会闪和蜂鳴器响,
但可以长按面板待机键关闭掉的。

网友:
最低档的那个风速还能觉得大吗

网友A:
1档也风大?多少W啊

网友:
最低1档风也嫌大的话,可以把风扇拿的远远地,或者不用风扇。

网友:
再小就不需要吹电扇了

网友:
这俩月,永速这电风扇被拆友们玩出花来啦。

网友:
永速该给你们这些折腾坛友点广告费

网友:
没见过,是无刷电机的吗?

网友:
不能pwm调速吗

网友:
上代产品天马可以4.5V开机运转,但是调速风力无变化

网友:
要不要也去弄一台?天天看的发痒

网友:
我的这台永速电扇好像电压高低不影响功率。

网友B:
看大家玩的不亦乐乎,昨天也赶紧下单一台

网友:
没有自然风和睡眠风,差评

网友:
我感觉1挡已经够低了,还低估计可以不用吹风扇了

网友:
呃 没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档也风大?多少W啊

1瓦多点,2瓦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大家玩的不亦乐乎,昨天也赶紧下单一台

确实,我也发现了,
+13 V 与 +8.6V 功率消耗,
只差 0.1 瓦左右,
但是二者吹出来的风,
似乎感觉有所不同。

网友:
去年花几十块买了个12v风扇,还是特么有刷电机的,真是唉,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