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D5200相机摔了,快门错误异常拆开看看

楼主(2024-05-09):
尼康D5200相机摔了,外壳摔裂了,屏幕也有几条线。

快门按下就报错,抖音上问了一下修复要3-4百元,自己动手拆开研究研究

入门级的单反相机,18-55的镜头. 拍出来的照片感觉不清晰

可旋转的液晶屏

去掉镜头

拆掉外壳,去掉排线

主板

感光板

快门

最后给齿轮稍微整理了一下,装起来可以拍照了,但感觉快门还是有问题,将就着用吧

网友:
单反要求高,将就着用,出片肯定会有影响

网友:
这个看着就太精密了

网友:
这种精细活我是不敢弄的。

网友:
结构复杂,做工可以,没有闪光高速同步

网友:
应该是摔了之后齿轮错位造成的,能用就行了,现在都玩微单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细心大胆勇于尝试,值得称赞

网友:
高手啊,这么复杂精密的相机拆了还能装回去!话说尼康的单反还是比较耐操的,据说战地记者一般标配尼康单反!

网友:
接近行家的水平,但没放上能拍后的照片效果。

网友:
这种精细活不是一般人弄的

网友:
修复完毕  弄个测试卡  看看修复精度如何

网友:
感觉如果是我拆了会装不回去

网友A:
这种不敢拆,楼主也是个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敢拆,楼主也是个高手。

反正坏了,大不了再坏一点点

网友:
挺复杂的,只能看看

网友:
这个我是不敢拆,拆了会报废

网友:
拆过尼康单反看看没敢动又装回去了,主要是如何把排线拔出来?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款,买了差不多10来年了,目前快门次数刚到4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款,买了差不多10来年了,目前快门次数刚到4位数

我也是的,也是差不多十年了,今年发现镜头长霉了,送去洗了之后给他做了一个独立的房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款,买了差不多10来年了,目前快门次数刚到4位数

4位数一天就能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