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维修工日常~两分钱的成本修复进水的荣耀60SE不读卡没信号

楼主(2024-05-09):
两分钱的成本修复进水的荣耀60SE不读卡没信号,一如继往的像我之前发的帖子一样,一看就会,一做就好系列今天他来了,他又来了

另一帖更详细的苹果X维修过程已更新完成,如果有兴趣移步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6317265

前言:荣耀60SE,低价曲面屏机子的代表,一千多块的价格,用的了120HZ高刷曲面屏,天玑900 5G处理器,66W快充。在多年前曲面屏的机子很少有三千以下的......

顾客说衣服被泼湿,然后手机忘了拿出来,再拿出来要打电话时发现没信号了。看到左上角显示无SIM卡,手机里面装了卡的,按*#06#看到无串号,这种很多基本上是无基带(信号处理作用)造成的,但进设置里看基带版本号正常显示,说明中频芯片(也是负责信号的)基本正常,有可能他的工作条件不够。卡都没识别到肯定也就没信号,无法打电话了。

下面开始拆机结合图纸检查:

手机正面,曲面屏,这个是修好后拍的照

背面

拆下后盖

拆下主板压板,能看到主板正面了

主板背面,拿下主板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明显腐蚀的地方,把腐蚀的地方先清洗干净

对照主板点位图看腐蚀地方的功能作用,如果和信号有关的就要顺着这路仔细检查下去

图中灰色的长条线是屏蔽罩的焊点。圈中小点的这个脚已经腐蚀掉了,这种进水烧的一般都是通电的供电脚。这个四脚小芯处的作用是功放和基带(射频)供电1.8V转换管,基带版本号正常,然而没串号,会不会就和他有关,供电不正常?

风枪吹下来把脚刮出来重新上锡装回去,还是测不到1.8V,手边还没有,咋办?哈哈,看出来是怎么解决的没有,这个是显微镜下放大45倍,上面的相机拍照在屏幕上显示的效果,比头发丝细的3毫米铜线短接

看到这些红点就必须相关了(点位图中的红点位置是相通的,所以叫点位图),1.8V直接进入了基带芯片的,供电不正常,肯定就不正常工作没串号了。开机试机,看到左上角已经显示无服务没信号状态了,证明有串号已经能识别SIM卡了,按*#06#串显示正常了,但没信号

掀开你的铁盖头哦,顺水又顺风哦,风枪500度几秒就把屏蔽罩拆下来了,一块是5G功放的,一块是后面拆的4G功放的

跟着这路1.8V供电继续找过来,发现这两个5G功放供电通路的两个电阻已经烧了,万用表测试显示OL,根据经验(自己开店做手机维修今年第十四年了)这俩电阻可以直接短接

这就简单了,弄一小点儿锡浆,显微镜下风枪吹下,镊子辅助下就完美连在一起了,这种小位置再尖的烙铁都不如这个操作方便,左下箭头的位置

他俩就是5G功放,1.8V也进入了他们俩,没供电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装机试机涛声依旧,还是无服务,没信号,是不是还有啥关键的没检查?

4G功放呀,信号通路里他也是关键的一环呀,得检查下他的工作条件达到没有呀

拆下屏蔽罩后发现这个电阻周围腐蚀了,清洗后测试这个供电通路上的电阻,不出意外的OL,心里也有点开心了,如果这个供电正常反而就有得检查了,同样的方法短接

这个供电必须要有才行呀,电池接口直接通过来的,怪不得没信号呢,上电源表测试发现也不漏电了

开机试机不出意外的5G信号,4G信号都正常了

随便打个电话测试下,看到电源表的场强信号显示也正常,维修基本就结束了

因为是进水的,继续测试照相,声音,wifi 蓝牙这些都正常就可以装机了。

哈哈简单不,是不是成本两分钱,一看就会,一做就好系列。

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对于没有对应图纸和点位图的兄弟来说,你这个有点难,而且还很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没有对应图纸和点位图的兄弟来说,你这个有点难,而且还很费时间。

如果有兄弟用到图纸时无偿提供.....哈哈,如果不想浪费时间自己折腾,掏钱维修是最快捷的选择

网友B:
劳动力也是成本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劳动力也是成本啊

+1,物料成本2分钱,人工成本200...

--------------------------------

网友:
2分钱在哪啊

网友:
对于没有对应图纸和点位图的兄弟来说这个有点难 ,人工成本高

网友:
佩服楼主这样的人,能修手机的都是大神。我一部小米5S的旧机,下雨打湿了,导致屏幕右侧,触摸失灵;本来想找人修,怕成本高,自己搞了一次,直接完犊子了,还是换一个不锈钢盆吧;我总结了一下:我是一看就会,一搞就废;所以金盆洗手,不再修这种高科技的东东了。

网友:
不错不错 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物料成本2分钱,人工成本200...



在一线大城市,人工成本不只¥200块。

网友:
维修其实不在于使用了那些配件,主要是技术,收的维修费也是主要为技术埋单

网友:
关于这个故障,维修站是不是会劝客户自费换主板?

网友:
能修手机的是不是得会造手机啊?不然上面密密麻麻的元件怎么知道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风枪吹一下的成本2分?还是人工2分?

网友:
图文并茂  高手 顶

网友:
技术好道理精,知道哪里坏值200,能拆卸装好值20,但是还没有明白2分钱花在哪里?
收藏备用为谢

楼主:
熟能生巧而已,常规操作

网友:
楼主这种大神级别维修的一般都不会屈居到售后服务部,都是自己单干赚更多。到售后的一般都是直接换主板,哪怕再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劳动力也是成本啊

对成本里面主要就是劳动力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