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火碱洗油烟机多久可以用啊

楼主(2024-05-09):
就是洗后,这个火碱多久能挥发完,油烟机多久能正常用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讲到这里。是不是没多大事,洗完擦干净就行啦

网友:
清洗干净就行了,残留会腐蚀物料。

网友A:
火碱是挥发不了的,多冲洗几遍就行了,不放心就用酸性溶液多浸泡一下。

网友B:
需要多冲洗几遍就可以
如果有PH试纸 试一下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碱是挥发不了的,多冲洗几遍就行了,不放心就用酸性溶液多浸泡一下。 ...

好主意啊好主意...

----------------------

网友:
根本不影响,纳西额不是玻璃就是不锈钢的,碱性虽然有腐蚀性,但是也不会有你想的那么强,再说你清洗过后还是要擦干净的,所以不影响的

网友:
用食用醋沾布擦一遍,清水冲冲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冲洗几遍就可以
如果有PH试纸 试一下最好

建议舔一下测试PH值

网友:
火碱是啥物质?氢氧化钠么?

网友:
这是彻底清洗呢

网友:
洗完就可以用。在油烟机滤网上贴上一层吸油布,平时1年一洗的油烟机,2-3年依旧如新,确实省了不少事。

网友:
把缝隙处仔细清理干净就行了吧,大面上容易清理

网友:
赞同3楼的回帖。

网友:
怕不干净用热水多清理几遍就行了

网友:
碱性需要加酸中和一下,再晾干就行了,至于多久时间那就随意了,大街洗油烟机的擦去水珠当时就能用~因为油烟机设计在水蒸气下使用的,湿点不是问题。

网友:
清理干净,用水多冲几遍就行,低浓度的氢氧化钠没啥腐蚀性

网友:
多洗几遍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