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混凝土墙打孔选电锤还是带冲击功能的手电钻

楼主(2024-05-09):
打算买个锂电的,也不是经常用,选哪个品牌的呢电锤还是手电钻带冲击的呢

网友:
混凝土墙的话还是得电锤

网友:
不经常用就买个220V带冲击的电钻,冲击钻打小孔可以,6mm,8mm都有点费劲,也主要看墙体

网友:
不经常用就不要考虑锂电啦,220V带冲击的电钻就可以!

网友:
混凝土墙打孔选电锤,带劲

网友:
不常用就买个多功能插电轻型电锤,锂电放时间长电池放坏了

网友:
不经常用就不要考虑锂电啦

等你想用的时候,电池已经坏了

网友:
带冲击的手电钻是合适的,多用途。最多就是钻的慢一些,又不赶时间。

网友A:
肯定还是要电锤,冲击钻就是靠那个粗齿的摩擦来当微小冲击,跟气缸的冲击是两码事,齿磨平后就没这冲击力了,你拿别人冲击钻试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
买个东城26的220V电锤

网友:
如果纯是水泥墙打孔,用了电锤就知道有多速度

网友:
买个20型的220V轻型电锤,也不贵,100来块吧,不要买冲击钻,钻混泥土会钻到你怀疑人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是要电锤,冲击钻就是靠那个粗齿的摩擦来当微小冲击,跟气缸的冲击是两码事,齿磨平后就没这冲击力了 ...

那就买个轻型电锤

网友:
我的东成带冲击钻功能的锂电钻打硬一点的水泥泡沫砖很吃力,后悔死了

楼主:
决定不买锂电的了,都说锂电的不咋地

网友:
东城26的220V电锤

网友:
必须电锤,有气缸的那种。

网友:
混凝土肯定是电锤,别的打起来太吃力了。220v随便买一个最便宜的24电锤足够了。

网友:
打混凝度肯定是电锤,别的打起来太吃力了,不经常用的话,随便买一个最便宜的220V电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