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蓝牙耳机式对讲机拆解

楼主(2024-05-09):
单位是餐厅,以前配的都是那种老大个的对讲机,使用不方便。公司同事给找了这种蓝牙耳机式的对讲机,门店使用觉得效果还行,现在落我手里了,开始拆解!

这个对讲机有一个缺点:全是塑料卡扣,没有螺丝。一旦摔下来基本上就分崩离析了。只有电路板上有固定螺丝。

先上一张全图,设计还是行,有PTT发射按钮,有LED指示灯,接收到信号亮蓝灯,发射时亮红灯。

另外一只,这只外观完好,我就没拆,区别就在TYPE-C接口一个在侧面,一个在顶上。这种可以使用TYPE-C接口充电,写频,就非常方便!

这里能看到所有电子元器件,发射天线。把一个对讲机的所有功能微缩到一个蓝牙耳机的大小,厉害厉害!

打开后,一个耳机,一个充电口,一个电池,一个话筒,没了。

电池容量还不小,比我想象中的大,所以我说厂家花了心思,不是那种小电池往里一塞。正常使用,一天没问题。

拿下电池,这边的PCB板,比脸干净。除了充电口,PTT发射按键,还有音量大小按键,这玩意切换频道,就是靠按音量键时间来控制,短按就是增减音量,长按切换频道。

充电管理芯片:好吧,我手机没有微距,实在看不清

对讲机发射芯片:H3 4443 我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也不知道多大功率。

从左到右:一颗没有丝印的白牌芯片,主控:AUCTUS A2X,一颗H3443

科技进步快啊,对讲机揉进了蓝牙耳机里,电池也不算太小。国内科技企业真是够卷的。

另外:谁有这个对讲机的写频软件啊?有的话麻烦给一个,可以私信我!谢谢!

网友A:
这么大带着不难受么?

网友B:
又是常见的力同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带着不难受么?
国货之光~泉州产对讲机拆解

这是原来我选的,戴着更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常见的力同方案

有写频软件不?感谢感谢!

网友C:
这种不是通用的对讲机吧,估计没有写频软件,不能跟别的大块头对讲机对讲

网友:
这个是常规对讲机,可能不用写频,出厂时定制了哑音,频率为固定某个业余频段,一呼百应。

网友:
估计是民用对讲吧

网友:
估计是民用频率的吧

网友:
这个带着容易掉吧

网友:
小巧可爱型,比传统的方便太多了

网友:
按压按键时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是通用的对讲机吧,估计没有写频软件,不能跟别的大块头对讲机对讲 ...

这是正宗的对讲机。和那种大块头的功能一样

网友:
发射管应该是我路板中间的三极管。

网友:
带语音吗,比如“开机”

网友:
这么短小的天线,想知道发射频率和发射距离是多少

网友:
与时俱进,用上了typec口,近几年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宗的对讲机。和那种大块头的功能一样

那你跟厂家 联系,看看能不能要到软件,,主控 力同科技的 ,官网什么资料都没有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似乎现在对讲机的元件较少,这样的功率不知道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