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太阳能灯控制板的困惑?竟然是太阳板几V,它输出几V

楼主(2024-05-09):
小弟在腌鱼闲逛,发现有卖这个太阳能控制板的,有充电、电量显示、光控、遥控等功能,简单核算了下,比自己做还省钱没边,于是赶紧“抢购”,以19.9包邮的价格买了10片。

收到货后,接上电池试了下,贼亮,窃喜!!

次日晴天,接上太阳能电池板,测了下充电电流,比MPPT控制下电流还大,大喜!!!

几日后,想着测下它的充电截至电压,崩溃!!!,竟然是太阳板几V,它输出几V。

主芯片14脚的上面没有丝印,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方案,还有挽救的余地吗?

楼主:
幸亏还没接电池正式用,不然轻则废掉几节18650,重则可能引发火灾。无良商家,好歹主芯片给留个参数,自己补救下也行啊

楼主:
实在不行,我就直接给它供电,当个小灯板用。

网友:
电池要用保护板保平安

网友A:
那个二极管的问题吧,拆了就好了

网友B:
没见过那个太阳能灯有充电管理的,这种情况电池得接保护板才能用

网友C:
前年买的类似灯板,接电池和太阳能板,几天过去,电池鼓包。
前些天30包邮俩的太阳能灯,拆了里边仨18650电池,有保护板。太阳能板串二极管直接电池跟负载。保护板最好给力点,有些过充保护电压4.3,过放2.2,电池死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那个太阳能灯有充电管理的,这种情况电池得接保护板才能用

保护板只能防止电池过充和过放,如果太阳能电池板电压是6V,那么这块输出也是6V,这种情况保护板也无能为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年买的类似灯板,接电池和太阳能板,几天过去,电池鼓包。
前些天30包邮俩的太阳能灯,拆了里边仨18650电 ...

很保护板方案把放电截至电压设置的很低,我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电池坏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的问题吧,拆了就好了

我回家试试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那个太阳能灯有充电管理的,这种情况电池得接保护板才能用

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没错的。

抛开充放电功能,灯板还可以用,挺亮的,如果谁能知道这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就更好了。

网友:
这种一般配的是5V或4V太阳能板,经过二极管降压冲三元或铁锂,电池有保护板,问题不大

网友E:
遥控接收零件是哪个?

网友F:
S+和B+直接一个二极管通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和B+直接一个二极管通过去了?

电路板看不清,在图片上看好像还真是,我回家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遥控接收零件是哪个?

左下角,LED灯珠边上

网友G:
这个灯板好像没有电池保护电路,还是用自用保护板保护电池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灯板好像没有电池保护电路,还是用自用保护板保护电池稳妥。

也没有充电电路,锂电池充电不能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