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两片MSATA的板子, 都是2246en主控的, 不知道tog电阻是哪个?

楼主(2024-05-09):
入手两片不同的MSATA的板子, 都是2246en主控的, 不知道tog电阻是哪个?

第一片:

第二片:  这片角上掉了个不知道是电解电容还是二极管, 丝印有个"+"号的, 在快递盒里找到一粒黑色的 丝印"E05"的元件, 尺寸位置能对得上的.

网友:
第一张,背面的R23

网友:
第1片,是R23,有丝印,第二片,拆主控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