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施耐德UPS后备电源:APC Back-UPS 650

楼主(2024-05-09):
看着不错 貌似没用过 拿回来通电没反应 拆开看看

面板还是有些磕碰 比较重 里面不知道是几块电池

插头是新的 老板说是展会上收的

zh只有一块电池

一个大变压器 怪不得这么重

保险是通的 再次通电还是没反应

野马电池 电压只有6.几了

板子也看不出毛病来 捡漏失败

网友A:
为什么插座要反着装啊,另外,为什么里面那个热缩管没有缩啊
如果没有必要缩,为什么不换成其他的管子

网友:
要换个新电池,6.v的电池没有用了

网友:
理士蓄电池不错

网友:
这就放弃啦,不试试按按断路开关,找找保险

网友:
APC的UPS公司用过不少,实际使用过5年都坏了

网友B:
360W?也太敢标了

网友:
板子做工不错,用锡舍得!

网友C:
我有一个和你这个型号,品牌,铅酸电池一样,但是样子不一样的UPS。

详见:终极NAS大改-浪潮5212M4服务器12-16盘位-改装以及原理分析(原创首发

我这个,拿到手也不能用。一开始就想到了是电池损坏,先随便弄了个12V铅酸电池,但是容量小,结果启动时候没反应,我就以为是UPS坏了,找有经验的师傅问了下,人家就直接说,你电池不行。我将信将疑,去某宝上直接买了个最便宜的铅酸电池,往上有装,好了,立马好使。

网友:
而且,我的这个UPS,打开比你这个简单,前面指示灯的那个面板,底下2颗螺丝,一拆整个面板一推,就下来了,可以直接更换电池。很方便

网友D:
电池没用的,UOS无法启动,换个12V蓄电池即可使用,而且此款是具有自动调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W?也太敢标了

后背式USP,就几分钟续航时间,能够安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和你这个型号,品牌,铅酸电池一样,但是样子不一样的UPS。

详见:终极NAS大改-浪潮5212M4服务器1 ...

谢谢 指点 正在研究怎么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没用的,UOS无法启动,换个12V蓄电池即可使用,而且此款是具有自动调压功能。 ...

谢谢指点 准备给电池充一下电再看看

网友:
电池废了,没电池不启动,满载供电1分钟,是给计算机保存数据后关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插座要反着装啊,另外,为什么里面那个热缩管没有缩啊
如果没有必要缩,为什么不换成其他的管子
...

图片旋转了90度而已,实际就是竖排三个插座,插座也只能按这个方向排,如果插座也竖着,线会碰到相邻的插座,所以转了90度。
热缩管应该就是为了理线方便而套的,不用吹,吹了增加工序和能耗,至于为什么不用其它管子,那是因为热缩管便宜啊。

网友:
说不定换个电池就行了,我的ups出现故障,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有
用了好多年了
期间换过一次电池

网友:
电池放时间长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