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功放信号指示电路

楼主(2024-05-09):
这是一个功放信号指示电路,元件都是好的,为何led不随着音乐闪。

网友:
输入信号太小,不足以驱动551进入放大区吧

网友A:
因为少了一个5,,5551

网友:
功放信号指示分两种,一种是电压型,一种是频率型,电压型电路简单,随音量变化,效果不好,意义不大。

网友:
去咸鱼看看那些LED柱,板,你这个太差劲了,那个输入的4148会导致信号短路的哦

楼主:
原功放就是这么个样子,到我 手就没有看到led亮过,有没有简单的给个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少了一个5,,5551

楼主哭了555

网友:
如果是原功放上自带的,有可能是超功率显示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功放就是这么个样子,到我 手就没有看到led亮过,有没有简单的给个电路图 ...

原功放会闪还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功放会闪还是常亮?

从来没有亮过,把音量开到最大也不亮

网友:
功率不够哟

网友:
那应该是故障指示灯吧

网友C:
灯亮吗?亮的话就工作正常,从原理上讲,有音频信号就亮,音频一般都高于60赫兹,就是灯闪你眼睛由于视觉暂留的作用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亮吗?亮的话就工作正常,从原理上讲,有音频信号就亮,音频一般都高于60赫兹,就是灯闪你眼睛由于视觉暂 ...

不亮,没有看到亮过

网友:
可能输入信号峰值达不到三极管的开启电压,三极管基极大于0.7V才能工作

网友:
学习一下,顺带看看各位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
加一级放大。

网友D:
是不是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灯坏了?

没有,led灯亮过,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