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车规级摄像头/COLIGEN LP109驾驶监控摄像头

楼主(2024-05-09):
偶得两个车规级摄像头,车上不知用于啥的,拆了看看。

防水做的可以

CMOS 看不出多大像素的

凸起还做了造型

原来两边的凸起是这个,感觉是红外。

FH8310,从芯片手册可以看出,应该是模拟信号输出无疑了,这个估计接上12V电源和同轴线,可以直接点亮了。

胶水粘了,固定焦距。

网友:
应该是前面车道保持的摄像头?

网友A:
车用的摄像头都1 2百万像素,甚至有写自动驾驶的摄像头还是黑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用的摄像头都1 2百万像素,甚至有写自动驾驶的摄像头还是黑白的

看样子像素大了信息处理不过来  现在的处理能力还是不行,这个感觉不像是自动驾驶的摄像头  感觉就是普通的监控

网友:
这是什么摄像头啊?  行车记录仪啊?

网友:
大货车上用的吧,监控车内视角的,带红外补光的不太像用在车前的,玻璃会反光的,所以可能是监控车内的,防止疲劳驾驶用的(公司车选装)

网友:
人脸识别、防止疲劳驾驶之类的功能,需要驾驶位监控探头

网友:
我那天还见到了油门踏板摄像头,据说是事故是分析是否加油门

网友:
五花八门的,走路,坐车,开车都有人看着,监视着,干了坏事跑不了。

网友:
同轴高清摄像头

网友:
如果能找到合适显示屏拍照录像机身,可以改大变焦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