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没忍住,又剁手了2个超级电容:NESSCAP 2.7V/3000F

楼主(2024-05-09):
继前阵买了点焊机控制板,用2块电动车电瓶组了点焊机。
晒晒我的新玩具,点焊机控制板+电瓶,点焊0.1的镀镍钢带好的超出想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94&fromuid=1794451
(出处: 数码之家)

虽然效果很好,而且也没有多少电池可点,可还是心念念再试试电容的。咸鱼蹲了1个多月,现在二手电容的价钱都飞上天了,最近发现好像有一批韩国NESSCAP各大电容卖家都在上架,号称全新,大概是14、15年出厂的。
网上搜索一下,NESSCAP曾号称是中小型超级电容的龙头企业,17年被MAXWELL收购。
前天晚上有个郑州的老板降价,54一只,价格算良心,内阻0.15左右。下单2只,108包邮。
中午顺丰到货,迫不及待展示下。单个重525克,送了2对螺丝,3片3MM厚的连接片。

1颗内阻0.15-0.16,另一颗0.14-0.15,强迫症有点不爽。

找出10多年前的3R33S,调电压2.68V、电流1.5A,尝试充电。

大概1个小时,电压充到了1.75V,目前继续充电中。。。

网友A:
充电电流可以调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可以调大点

3R33S不加散热片电流最大好像2.5A,一是没有大电流的恒流源,二是没玩过这东东,不知道会不会炸

网友B:
电容不错,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错,就是太贵了

全新的,内阻也不错,算近期的好价了

楼主:
前阵撸的电木板,做了2个垫片

网友:
这个不错 好玩了

网友C:
前些时看到淘宝有卖55一个的,觉得也不错,但后来还是买了45一个的雪碧电容。其实这类电容算比较好的了,看似价格高一点,但买一个是一个,那些便宜的但质量不保,遇到几个不好的,价格实际更贵了。而且这类螺栓输出的容易做连接件连接,省事很多,可玩性很大。

网友:
看上去,成色确实不错。

网友D:
超级电容充电这么慢?我以为很快

网友:
我买今朝时代超级电容法拉电容2.7v 3000F,20元一个,到家是25元,做了一个5电容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级电容充电这么慢?我以为很快

没有大电流电源,有几十A直接充的,一会就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些时看到淘宝有卖55一个的,觉得也不错,但后来还是买了45一个的雪碧电容。其实这类电容算比较好的了,看 ...

前一阵55都是拆机的,这个号称全新未上机的,来的时候正负极还有铜线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级电容充电这么慢?我以为很快

充电电流小了,我们这儿有轨电车,就是超级电容,每到一个站点,车顶受电弓升起,从站顶的线路上取电充电,一般一个站点停一分钟左右就走,行驶途中受电弓是收回来的,天上也没有电线可供充电。

网友:
价格可以,去年年底入了三个国产全新的

网友:
maxwell拆机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3R33S不加散热片电流最大好像2.5A,一是没有大电流的恒流源,二是没玩过这东东,不知道会不会炸 ...

电流调到25A,大约3分钟就可以充好。

这个电容可以抗175A直流电流的。

网友:
这个准备拿来做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