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限流电阻发热,如何改善?

楼主(2024-05-09):
用18颗led灯珠diy了一个灯板,铅酸电池12v供电,灯珠5mm_0.5w的50ma。采用6并3串的方式,用10+22欧电阻并联组成16欧限流,(错了是6欧左右)现在感觉电阻温度60度左右有点烫,整板电流200毫安。感觉功率并不大,为何电阻发热大。

已经升级为4串,不用电阻限流刚好,整板功耗降低到12v100毫安,亮度尚可,要想增加亮度,只能上恒流源了。

网友:
非要用电阻限流,那只能加大电阻的功率了。LED最好是恒流型电路驱动

网友A:
不要限流,多加1-2串,再加个二极管

网友:
灯珠是三伏的

网友:
只能是加大电阻的功率。

网友:
做成4串的,4串4并,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限流,多加1-2串,再加个二极管

最多只能4串吧。

网友:
7135驱动不好操作吗?

网友:
12V可以直接4串

网友:
1、4串4并或5并用PWM驱动恒流,6串的话6*2.5=15V过了电源电压,亮度起不来;
2、如果非要使用电阻限流应该也是4串(4*2.5=10v),根据灯珠参数计算限流电阻大小,比如200毫安的限流电阻应该为10欧,10Ω电阻消耗2v*0.2A=0.4瓦变成热量建议使用2瓦及以上功率的电阻。

网友:
功率都浪费在电阻上了

网友:
看到一共就10和22两个电阻,怎么并成16的呢?16欧✖0.04=0.64w,功耗不小了

网友B:
如果是16欧200毫安,光电阻就消耗3.2W,没烧坏算运气了,另外“10+22欧电阻并联组成16欧”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10Ω+22Ω并联,阻值是6.875Ω,消耗功率有0.275W左右,看电阻的体积,应该是1/8W的,换个0.5W或1W的电阻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6欧200毫安,光电阻就消耗3.2W,没烧坏算运气了,另外“10+22欧电阻并联组成16欧”是怎么算出来的? ...

公式记错了吧

网友:
换个0.5W或1W的电阻试试

网友:
10+22=6.875欧姆,12v铅酸电池空载电压13.5v左右,
这样的灯珠想长期用不能超过0.2w,建议0.1w,散热很重要,它就靠两只脚
LED灯珠很小,发光集中,很伤眼睛!很伤眼睛!很伤眼睛!建议用扩散板。
一般白光led基本上是3.3v左右,3个串联就是10v,剩下电池电压3v左右,6.875欧姆电阻,电流大概0.43A,电阻发热0.45w和0.84w,灯珠功率一个0.239w,18个4.3W,电池输出5.6w左右

网友:
12V供电,直接4串好一些,3串加电阻反而浪费功率

网友:
加大电阻的功率

网友:
这小功率电阻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