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无名室内摄像机拆解求助

楼主(2024-05-09):
前两天拆了一个无名摄像机,没有任何字迹或者二维码,电路板上有板号XIAOYI_01-V2.1 20220629,应该是22年的板子了,下载了小蚁及其他几个摄像机app,都没有连接成功。这个摄像机插电后,会有个FTZ开头的热点,各位大神有熟悉这个摄像机的吗?指点一下下载哪个连接APP,谢谢了!

网友A:
下载云蚁物联app试试能不能连上

网友:
购物网站,以图搜图,看下具体型号,咨询店铺客服

网友B:
和家亲APP支持很多型号摄像头

网友:
被其他人绑定了没解绑,当然连接不上

网友C:
连接热点,访问IP看有没有设置页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云蚁物联app试试能不能连上

昨晚试过了,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家亲APP支持很多型号摄像头

昨晚试过了,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热点,访问IP看有没有设置页面...



大神给说说,怎么登陆啊,匹配的摄像头地址是192.168.1.100,手机无法登陆这个网址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给说说,怎么登陆啊,匹配的摄像头地址是192.168.1.100,手机无法登陆这个网址 ...

又试了一下,无法ping通192.168.1.1

网友:
摊上 丢出来卖的,基本都是绑定了的,解绑又要30多块钱。不如买新的

网友D:
长按重置键 复位了吗? 一般长按都有提示让你连WIFI的,你把你的手机的2.4G WIFI以二维码形式共享给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按重置键 复位了吗? 一般长按都有提示让你连WIFI的,你把你的手机的2.4G WIFI以二维码形式共享给他试试 ...

好的,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