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北斗定位仪。

楼主(2024-05-09):
路过货车停车场,看到这么个玩意,当时没有盖子,在附近又看看,找到了盖子。

今天的主角——定位器(问度娘:说是途强牌北斗定位器)。

打开小盖子,是sim卡槽,里面还有一张卡。

还有一个小电源开关。

背面。

打开盖子。

都打开的状态。

板子。

电池信息。

光敏电阻及天线接口。

通信模块。

掀开电池,应该是电源降压DC-DC电路(MP2552)及锂电池充电电路(LP4060)。

拆下电路板固定螺丝,拿出板子,看看背面。
经测量,锂电池处于短路状态,估计是这个原因被丢弃了,等找到差不多的电池换下来试试,度娘说有途强APP可以用,其实也没啥用。
谢谢围观!

网友:
看到个仪字,,还以为是大件宝贝

网友:
带光控的,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自打某谷被倒闭后,再也没找到合适的定位器

网友:
给拆机帖回复。天线那么小巧,信号好吗?

网友:
据说北斗定位比GPS定位更精准。

网友:
跟踪用的吗

网友A:
不懂就问,跟GPS天线一毛一样难道频率也一样?

网友:
带个光控难道晚上不工作?

网友:
跟GPS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是博实结的定位器,不是途强,我手上有一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跟GPS天线一毛一样难道频率也一样?

gps L1频点是1575.42兆赫兹,北斗 B1有2个频点1561.098兆赫兹和1575.42兆赫兹,

网友C:
这种定位仪要用移动通讯的流量不??

网友:
电池怀孕了,该帮电池接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定位仪要用移动通讯的流量不??

肯定要流量,但不会超过物联网卡共享流量。最好能像佳明改成本地记录,省的依赖服务器平台。

网友D:
这个是取下来就会发送定位信息啊,楼主小心有人找上门收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跟GPS天线一毛一样难道频率也一样?

民用无源好像都用的是1500。

北斗是1561
GPS是15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 L1频点是1575.42兆赫兹,北斗 B1有2个频点1561.098兆赫兹和1575.42兆赫兹,

竟然有同频,那一般玩闹就可以直接用GPS的天线,只要解算系统支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取下来就会发送定位信息啊,楼主小心有人找上门收车

我也觉得,话说能用在天上飞的蛋蛋上吗?大毛二毛都高价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