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模拟功放还是比数字功放好听(FEIYANG AK8-6)

楼主(2024-05-09):
可能是因为怀旧

楼主:
手工锯下来的插头,刚好也给上次找来的功放用

网友:
理论上信号变形小。实际 不知。哈哈。

楼主:
品牌型号,螺丝刀刚好也凑合着用

网友:
3886级别我没玩过,之前数字功放是3116,音质确实不咋地, 后来换成adi的ssm3302,音质有了明显提高

楼主:
无线话筒系统,接收器吧。分频器蓝牙接收芯片。高科技芯片,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就会被仿造

楼主:
最重要的功放芯片没拍到,声音确实还不错

网友:
说出”可能“两个字,那就说明,没什么可谈的了

网友:
当然摸拟的好,以前同朋友争执,我说无限采样即摸拟(当然这只是理论,实际上管子线性度不好,折衷考虑后级功放要用线性度尽量好的大管)

网友:
很多人都认为有区别的

网友:
节能效率高噪音小是数字功放的优势。晶体管、集成电淘汰电子管,

网友:
目前数字功放是把波形切成方波放大,理论上肯定赶不上模拟,但是实际上还要看参数,看电路,还有耳朵收货也不是越还原就觉得更好听,有时候听的就是失真

网友:
差评

照片拍的乱七八糟

网友:
大品牌的d类功放也有好听的。

网友:
数字功放,模拟功放,各有各的好处,都有优,缺点,石榴姐的这套工具漂亮,三十多种,好全啊。

网友:
这个,这个,不好说。但就是你这台广州产的音箱来说,比不上很多的数字功放音箱
------------------
音箱是一套系统的东西,电源,功放,喇叭,箱体。
数字功放是效率高,容易做大功率,且可以做很多功放进去。做得好的数字功放也不错。
模拟功放是线性好,但是得调得好。经典功放很多,存世时间长。
================
但就现在来说,其实很多人都喜欢用数字功放了。且数字功放点有市场量特大。比如:电视,多媒体,显示器,AI音箱,蓝牙音箱等
现在数字功放做得好的很多,但是做到顶尖很少。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了,加上居住密度问题,一台小米AI音箱就句很多人用了。一代的小米小爱音箱我也有一台,单喇叭加两个辐射盆,音质说不上有多好,但是听一些网络小说,新闻,流行音乐来说是够了。
但是如果是说到HIFI,还得是模拟功放加专业HIFI音箱。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功放确实不错,特别是效率上,用电池的产品上绝对在意这个。还有个是信噪比,模拟绝对是比不上数字功放的。
各有千秋吧,真的玩HIFI的是看不上数字功放的。但是也不是随便拿出个模拟功放就说一定比数字功放好的。
以前玩过TAD2030A,3886,白丝印国办原厂的LM1875。最后手上用的就是小爱音箱,华为AI音箱。主要是方便,功能多,在线内容多。

网友:
音响其实就是帅哥看美女,高矮胖瘦黑白各有韵味,男人们都想尝试一下,然后回归平淡。

网友:
首先要个好音箱来测试数字还是模拟功放,比如我就没有。

网友:
现在正用着nad功放,也属于d类功放。音质不错,效率很高。

网友:
同样成本数字功放更优,模拟功放可以做的很好的,但是会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