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抽奖中的半价24合一工具到货开箱~

楼主(2024-05-09):
首先感谢数码之家的抽奖活动,在4.30最后一天抽到了半价兑换24合一工具。开心~~~~~

到货开箱,暴力快递,盒子完全变形了,当时害怕24合一工具别被快递摔坏了,结果还好论坛工具质量可靠,完全没有损坏~~~~~~~

网友A:
22合一、X22、23合一、24合一相比较,哪一个好用些?
用过的大神们说说
顺便祝贺楼主中奖

网友:
我的昨天到了,还没去领快递,天天下大雨不方便去拿

网友:
手气真好,只有羡慕了

网友:
也想弄套24合一,可惜抽不到,不过5.1抽了套22合一,才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合一、X22、23合一、24合一相比较,哪一个好用些?
用过的大神们说说
顺便祝贺楼主中奖 ...

S2版本比CRV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2合一、X22、23合一、24合一相比较,哪一个好用些?
用过的大神们说说
顺便祝贺楼主中奖 ...

我习惯用22合1做事情

网友A:
我也中奖了24合一,兑换把家元用完了。接下来又中奖了X22,已经没有家元,只能够忍住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习惯用22合1做事情

幸好之前已经收了22合一,谢谢大神导示,看来我的选择对了。下个目标是23合一,据说披头可以和已经下架的22合一通用,以防22合一披头损耗遗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S2版本比CRV好

哦也,谢谢明示。

网友:
楼主是多余担心了,毕竟金属外壳的,质量好得很,没那么容易变形的。

网友:
中了12合一  和24合一,M币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中奖了24合一,兑换把家元用完了。接下来又中奖了X22,已经没有家元,只能够忍住放弃
...

放弃了也不会再给别人中奖机会的,浪费啊

网友:
论坛的工具很漂 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合一、X22、23合一、24合一相比较,哪一个好用些?
用过的大神们说说
顺便祝贺楼主中奖 ...

我手里有论坛神器 22合一  X22  24合一 三种,给我的感觉22合一手柄最大,长度可以伸缩 用起来比较舒服,X22  手柄相对22合一小一点,但是操作起来很舒服,手柄固定不能调长短,最大的优点就是螺丝刀的刀头兼容801电动螺丝刀的刀头。  24合一的手柄是我提到这三种最小的,最大的特色是手柄和刀头的间隙是最小的,装上刀头后基本上和手柄融为一体一点旷动的间隙都没有,这样拆卸一些精密的仪表或手表有很大的优势缺点就是刀头相对比较特殊坏了配件比较少。这三种螺丝刀的刀头都不能互换

网友:
祝贺楼主中奖

网友:
我只有23合一和12合一。

网友:
祝贺楼主中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