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乐廷E500桌面小音箱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4-05-09):
还是2019年7月份在论坛跟大家一起买的,20块钱包邮。音质在这个价位肯定是算很不错的。应该比90%的笔记本自带的喇叭音质好。

最近一直用“从机模式”连接笔记本,当作笔记本的音箱使用,但过去这么多年,电池实在不行了,电脑关机以后,音箱在就“从机模式”待机,这个待机,只能待5个小时,5小时就音箱就关机了。

这个时候,我电脑开机,USB口通电,音箱不会自动开机,音箱手动开机后,默认在收音机模式,还得自己长按 M 键切换到 从机模式 ,非常麻烦。所以,换电池。

▲ 准备开拆,很多音箱的螺丝都在网罩下面,从网罩入手

▲ 用最小的螺丝刀插入网孔,挑开。

▲ 总共 6 颗螺丝。

▲ 打开后的样子,感觉两喇叭还不错,其他的一般

▲ 原装电池 1200毫安时的容量,将近5年后的现在,估计还剩300吧。原装电池的保护板在头上。

▲ 多年没动电烙铁,选择体外焊接。

▲ 新电池的保护板在侧面,高出来一块,机身合不拢。

▲ 用电烙铁把原来的电池支撑结构去掉后,电池就能放下了,机身可以合拢。

▲ 这个位置有个缺口,放白线过去,我刚开始不知道,机身一直合不拢,耽误很多时间。

▲ 这个音箱有个问题,左右声道是反的,当时论坛里面很多人都拆开调换了声道。不过我没拆,也把声道换过来了。

▲ 直接倒过来用,左右声道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有个蓝牙音箱,也要换电池,就是不会如何拆开

网友:
倒过来用,这个想法真别致!

网友:
楼主焊功很好。
数码之家神器看着

网友A:
顺便把关键原件拍出来更加给力。

网友B:
比我买的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买的便宜多了。

刚去看了一眼,现在卖7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关键原件拍出来更加给力。

老站有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62683&page=1

网友:
做工看上去还可以,不知道音质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去看了一眼,现在卖70块。

和T60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价格也是59

网友:
拆了就顺便改过来

网友:
同样的收音机在用,确实还可以

网友:
确实还可以

网友:
20元确实可以

网友:
为什么蓝牙音响可以内致电池,天猫精灵,小爱音响就不行

网友:
电池转个角度应该就能放下了吧

网友:
我还有12.9包邮的那个扩音器,已经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
牛逼的很啊

网友:
小音箱看着不 错,拆了就顺便改一下左右呗,当然倒过来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