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xqg70海尔洗衣机显示e7,电路板烧了原件,如何处理

楼主(2024-05-09):
电路板的正反面对应的区域都有黑色的粉末,应该是同一个原件炸了导致的。我最怀疑是最大的电容,但用万用表测得的22UF,与标定的电容值一样。其他的两个电容比标定的大10%左右(万用表不知道测量的是否准确)。最大电容的后面是二极管DZ3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得是0.54V,相对电路板的其他二极管的电压0.62V偏低。ic8是TNY276PN,目测爆炸中心的是TNY276PN和大电容之间。如何测量TNY276PN的好坏。或者是判断其他原件的好坏。

网友A:
电容是在线测量的还是取下测量的?

网友B:
用酒精清洁一下黑色的区域看看。

网友:
也不一定是炸了吧,酒精擦下试试看先

网友C:
取下来,看型号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在线测量的还是取下测量的?

在线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清洁一下黑色的区域看看。

好的。明天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下来,看型号再测量

好的,明天。想在在外面

网友:
直接换拆机板子也不贵

网友D:
建议不要费时费事修理,直接换新解决一劳永逸,自己维修估计还会出现问题。

网友E:
黑色的是灰尘,楼主有万用表的话通电看看,没这个能力的话淘宝买一块新的板子也不贵,最后提醒一下楼主板子显示E7板子坏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外围传感器有问题,先查一下故障代码的意义,可以针对故障代码进行下一步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色的是灰尘,楼主有万用表的话通电看看,没这个能力的话淘宝买一块新的板子也不贵,最后提醒一下楼主板子 ...

网上代码说是电机有可能坏,或者是水位传感器有问题,或者是电路板有问题.电机是可以转的,水位传感器的拆下来了,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要费时费事修理,直接换新解决一劳永逸,自己维修估计还会出现问题。 ...

已经PDD购买电路板

网友:
买个拆机板就行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机挂了,不然板子就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