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街电充电宝改装方法

楼主(2024-05-09):
求街电充电宝飞线方法  谢谢!SW6008

网友:
顺着充电输出线倒查到有5伏的位置飞根线到输出线。

网友:
这种板子好像改不了

网友:
没必要改的,只要用他的电板,另外弄一个主板吧

网友:
我记得负极直接连usb口负极就行

网友:
改过一个 去掉单片机后 有输出 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唯有换充电宝主板 才好用

网友(2024-10-17):
我也捡到一个,还无法充电,不知道怎么破解

网友(2025-06-03):
好,我也捡到一个,还无法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