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日上光电12v防水电源

楼主(2024-05-09):
12v防水电源安装在吊顶内因施工人员反装,管道出现异常漏水导致损坏,拆开拿出电路板过程中享受一次电击,用表测量高压滤波电容两个焊点有235v电压,失误太大意了也换来是一次教训。(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享受电击?两百多伏,肯定不是酥麻的感觉。

网友:
这是进水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享受电击?两百多伏,肯定不是酥麻的感觉。

当时连电路板都甩了

网友:
拆这种电源,被电过好几次

楼主:
是的进水了,施工人员装反把接线端朝上,漏水正好灌进去

网友:
主控挂了吧

网友:
防水电源进水了?

网友:
就当全身消毒了

网友:
装反了,进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进水了,施工人员装反把接线端朝上,漏水正好灌进去

这都能装反,多半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装反,多半是新手

工人怎么顺手怎么装,减少工作量,才不管防不防水。

网友:
清洁一下,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看样子,坏点较多,修起来费劲,买个电源板塞进去省事

网友:
防水电源变灌水电源

网友:
看着还不错,值得修一下

网友:
防水电源能装反也是够粗心的,工人只管装好,比较随意

网友:
装反了,不但不防水,还进水了。

网友:
这个电源不难修,应该就是保护了。

网友:
做工还挺好的,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