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硅橡胶加热板 带温控可调温 硅胶电热板,是否可以直接放水里?

楼主(2024-05-09):
硅橡胶加热板 带温控可调温 硅胶电热板,是否可以直接放水里?

有12V的,24V的,220V的

网友:
低压的应该可以放水里

网友:
容易进水的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

楼主:
有12V的,24V的,220V的

里面应该是电阻丝类的

网友:
硅胶应该可以吧,耐老化,低压没问题,220可能会有美味鱼汤喝。

网友A:
我觉得长期加热、冷却会在不同材质间产生间隙,加热丝离接口越近越容易进水,短期可以,长期还是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长期加热、冷却会在不同材质间产生间隙,加热丝离接口越近越容易进水,短期可以,长期还是免了 ...

也不是啊,热的快是直接丢水里的,温度,功率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啊,热的快是直接丢水里的,温度,功率很大

热得快是金属与陶瓷密封加热丝,渗透困难

网友:
放水里感觉有点危险

楼主:
他也没有可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