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Y430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解锁读码成功但不能复位

楼主(2024-05-09):
一个老本Y430  电池不充电,买了6个18650换上试机,还是 13%可用,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看来是锁死了

电池芯片是 BQ29330+BQ8030DBT   网上搜了下  Be2works 软件 可以复位解锁,需要CP2112转接板 读数据,
淘来一个,连上电池3个 脚  读码成功,但不能复位,请大神指教

网友A:
VCELL4:0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ELL4:0V???



三串的电池,没有VCELL4

网友:
换了软件吧,DJKiller 读eeprom数据,修改为正常数据或网上找个同样固件的eeprom,重写即可

楼主:
            3串电池  应该没有  VCELL4    ,
我也怀疑我下的 BE2Works 4.52  是DEMO 版      在win7   可以使用,选BQ8030 读不出 eeprom    弹出  DEMO 图框   选BQ208X  能读。
          上面大师 sunbester   说   DJKiller   软件  ,搜了几遍 是首歌曲  学单片机时玩过KEIL C    不一样吧     方便的话   请大哥 提供一下  BE2Works   和   DJKiller      邮箱 :    cbq8@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串电池  应该没有  VCELL4    ,
我也怀疑我下的 BE2Works 4.52  是DEMO 版      在win7 ...

论坛里找下,有这个大疆电池破解软件还有进入bootrom, 读写eeprom和固件的方法

网友:
笔记本电池换芯是最头疼的事,以前两台笔记本换都失败了,网购同型号电池。现在笔记本降价,不续航就直接淘汰整机,换新的。

楼主:
呵呵 买还说什么呢,是学习技术的精神可佳,咱维修派玩的就是这,自己搞好更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