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夏普12V/6.67A电源适配器UADP-A043WJPZ

楼主(2024-05-09):
拼刀刀上买的,通过DC一分三给 n4100软路由,光猫和 n6000下载机同时供电,原因是n6000下载机经常死机失去响应,我以为n6000坏了,寄修,商家说没问题,又寄回来,让我换个电源,换了个揭阳买的建兴12v 5A电源,果然再也没有死过,重量不大,扔掉之前,顺手拆了

网友A:
为毛不尝试修一下,话说这拆的可真"彻底"啊,关键信息都看不到...

-----------------------------

网友:
应该是大厂代工的,那个电感有个性,引脚那么长,上面打胶固定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为什么带不动呢

网友:
估计是输出端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尝试修一下,话说这拆的可真"彻底"啊,关键信息都看不到...

----------------------------- ...

今晚用电烙铁把屏蔽罩拆了,再补图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可以  怎么就坏了  奇怪

网友:
修不好再丢

网友:
做工还可以,可以修一下

网友:
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是最容易挂的

网友:
把电解电容全换了,可能又好用了。

网友:
这电源做工很漂亮啊

网友:
这个电源不能扔

网友:
自用电源还是得选靠谱的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啊。下载机多大功率?

网友B:
滤波电解电容可能需要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解电容可能需要更换了。

一年多了,刀刀上卖家答应给我换一个,哈哈,刀刀的服务的确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