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双响炮:小台灯改Type-C充电接口,再捯饬一个焊接时用的双光源辅助照明灯

楼主(2024-05-10):
手里有盏小台灯,充电口是DC3011小圆口的,每次充电的时候都要用它原厂专用的充电线,比较膈应,手里那么多C口的转接板,这个台灯必须改成C口充电的

用镊子或者刀尖把C口母座的两个固定卡子挑起来

然后内芯就可以退出来了

然后用台钳夹住母座的输入端,再用螺丝刀批头从输出端慢慢砸进去,砸出一个扁圆形的形状

然后找一把内热的烙铁,这烙铁是我很早以前用的,自从用了936和T12之后就一直闲置,这回拿出来重新焕发一下青春,内热烙铁的发热芯直径比较细,方便插到C口母座里,T12的太粗了,不太合适

然后烙铁就这样插进去,旁边用根粗铜丝挤一下,让烙铁不乱晃就行(因为一会烙铁还要拔出来)

这个C口母座越长越好,我这个有点短(10mm的),如果大家能找到更长的那就更好了,C口母座的这端要保持尽量的平整,越平整给塑料开的口就越整齐

烙铁上电之后等几分钟,内热烙铁本身温升就慢,热量再传递到C口母座都需要时间。温度上来之后,在外壳合适的地方轻轻怼上,然后慢慢往里按,温度足够的话,很快就能穿透外壳。建议怼的时候,由塑料壳的外部向内部怼,因为C口母座穿透外壳之后,在出口那边会有融化的塑料堆积,堆在壳子里面就无所谓了,也不影响观感,也不用修整

然后慢慢拔出烙铁,此时C口母座应该还留在塑料外壳上,稍等一会温度降下来之后,再拔出C口母座,然后用镊子把里面的塑料顶出来就行了。不建议把烙铁和C口母座一起拔出来,因为烙铁和C口母座都很热的时候一起拔出来,已经成型的孔会有一定的变形(很难保证拔出来的时候烙铁和塑料外壳之间能绝对的90°垂直),而且拔出来的时候,孔的周围也会有塑料堆积,不但难看,而且还得手工再次打磨修整,麻烦

如果成型的孔有不平整的地方,可以用小锉刀慢慢修整一下

C口穿透外壳没问题

C口伸出这么多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用油脂胶固定C口小板

在C口周围打上油脂胶,慢慢等它固化就行了,这个油脂胶强度很好,用于塑料和金属之间的粘合没问题

然后再裁一块高密度的海绵,就是那种摸起来硬硬的海绵,涂上油脂胶粘在小板和螺丝柱之间,给小板做个可靠的支撑

然后把C口的Vcc和GND焊接到台灯的主板上,这样DC3011和C口都能充电

台灯原厂的充电电路太简陋而且贼慢,之前自己已经改成4056 1A充电了,给两节三星2200mAh的18650充电还算可以

充电正常

因为电池电量比较满,所以电流不大

C口好,C口妙,C口改完哈哈笑

----------分割线-----------

前些天1块多钱买的USB小灯,买之前问卖家客服灯的功率有多大,客服说3W,我合计这还行啊,于是下单

收到货之后测试,灯的实际功率只有1.6W,羊驼,又遇到骗子卖家了

拆开看一下,匀光板和壳子之间是卡扣的,比较好拆

一共8颗2835灯珠,每两颗并联然后共用一颗24Ω的限流电阻

灯板是铝基板的,厚度略薄,不过怎么也比玻纤板强

原厂灯珠色温很高,功率也小,自己准备把灯珠换成3500K和5000K混合的

欧司朗的0.5W灯珠,不知道真假,反正一直用着倒还好

限流电阻换成15Ω的,提高一下功率,原厂1.6W的功率实在是太小了

PTC发热板是个好东西

换成4颗3500K的和4颗5000K的

这回功率有2.6W了,够用了,再大的话散热就很难搞了

买这个小灯的目的是给焊接的时候做个辅助照明,之前一直是靠工作台上方的一盏8W T5灯来照明,元件比较大的话还行,遇到小元件,而且板子上元件又多的时候,照明的亮度就不太够了。下图就是打开工作台上方8W T5灯时的亮度

因为光是从上面垂直下来的距离又比较高,板子上的小元件看起来并不是太清晰,而且有些地方比较暗

这个小灯买了两个,都换完灯珠改了功率之后,插在移动电源上,做辅助照明就是这个样子

实现了两侧打光,板子上就没有阴影和暗区了,所有的元件都很清晰,焊接的时候很舒服。因为相机测光和光圈的限制,实际的照明效果比照片上的好很多

牛逼闪闪放光芒,焊接从此不抓狂

EOF

网友A:
教程详细,方便坛友抄作业。点赞。
这类台灯我有好几个,不过好像是铅酸电池的而且亮度不够准备扔掉,有空可以先拿来练练手再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详细,方便坛友抄作业。点赞。
这类台灯我有好几个,不过好像是铅酸电池的而且亮度不够准备扔掉,有空 ...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小台灯可以拆开看看,铅酸改锂电问题不大,方便的话再改下限流电阻,灯珠也可以换成功率大一点的,淘宝上卖灯珠的很多,价格也不贵,可以考虑一下,改完了之后旧貌换新颜

网友:
明明是移花接木
但是效果立竿见影
悟空的雉鸡翎有点耀眼

网友:
是不是有点太耀眼了

网友:
很多时候是有想法懒动手

网友B:
外壳开口麻烦,废掉一个C口母座,看起来还不够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开口麻烦,废掉一个C口母座,看起来还不够完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9336-1-1.html
之前开C口,电钻打一排小孔,然后小圆锉修正的。

网友:
心灵手巧,说的就是楼主吧

网友:
开口是很好的方法,保证了C口的长寿命插拔。

网友:
看着家里的圆口插电台灯 陷入了沉思

网友:
这才是双响炮好不好!

网友:
太优秀了哈哈,

网友:
这个开孔办法真不错

网友:
备件真多,职业还是纯属爱好

网友:
改成C口充电的   主要是C口买太多了吧   没地方用   折腾一番

网友:
一看就会,上就废{

网友:
wo这个厉害了,双光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