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一进二出水龙头

楼主(2024-05-10):
阳台原来有个普通水龙头现在想放台洗衣机,在网上看到有这种一进二出的不锈钢水龙头可以方便更换。

网友A:
用三通接两个水龙头也是可行的

网友B:
我家里已经用这种龙头好几个了

网友C:
还有那种更扁平一点的,我觉得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通接两个水龙头也是可行的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幸好在搜索水龙头和三通的时候发现了这种水龙头省事了很多。

网友D:
我也买过这种水龙头,挺好用的。下面那个接口可以直接连接洗衣机进水管,不需要额外安装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已经用这种龙头好几个了

如果我发现得早些也应该用了好几个,像厨房和卫生间安装这种多出水口水龙头可以方便接水管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那种更扁平一点的,我觉得更适合

这种两个一样的不方便区分哪个是洗衣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过这种水龙头,挺好用的。下面那个接口可以直接连接洗衣机进水管,不需要额外安装接头 ...

是的,而且有多种规格的接头可以自己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E:
不好用的,洗手洗东西容易碰到洗衣机接口,洗衣机接口有可能会被碰掉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用的,洗手洗东西容易碰到洗衣机接口,洗衣机接口有可能会被碰掉喷水。 ...

阳台水龙头很少使用的,而且也有洗衣机接口在上面的。

网友F:
很久就有了吧,多年前就用过。

网友G:
这种比用三通分管好看多了。这个看材质不像不锈钢的。

网友H:
购买这个比较方便安装,不然得单独装两个水龙头,加其他配件的话,总价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那种更扁平一点的,我觉得更适合

两个龙头太近了,不方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比用三通分管好看多了。这个看材质不像不锈钢的。

这种是号称304不锈钢是亚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购买这个比较方便安装,不然得单独装两个水龙头,加其他配件的话,总价贵多了。 ...

是的,而且看起来还比较美观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久就有了吧,多年前就用过。

我经常去五金店还没有见到过幸好在网上看到了。

网友:
好像是个联体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号称304不锈钢是亚光的。

现在工艺真是先进,能把价格做的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