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视频号的视频如何下载!

楼主(2024-05-10):
请教下,有时看到微信视频号中,有些价值视频想下载除了录屏方式,有没更好方法呢?

楼主:
有没那好用,白嫖的视频小助手?

网友:
这种工具一般都活不了多久就被x了

楼主:
也是,试了,多数加下载助手,解析,后面都要收费基本!

网友:
以前也找了,后来都收费,基本1个视频就费了

网友A:
能通过链接到浏览器看吗?能的话下载一个X浏览器,自带网页的视频文件下载

网友:
公众号中的视频可以在网页打开用IDM下载。
视频号没试过,可以收藏用网页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通过链接到浏览器看吗?能的话下载一个X浏览器,自带网页的视频文件下载 ...

其他还好,腾讯视频号,好像直接转不到浏览器开启,,

网友:
下载个解析器,然后自己编个界面,读取解析器结果,另存。

网友:
去隔壁52pj,有好几个

网友:
也想知道,弄了N久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