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比较特殊的 BRAUN 5系剃须刀

楼主(2024-05-10):
2007年得到的剃须刀(中东地区销售的),当时只是发现按开关没有反应,充电也不行,以为是坏的就收起来了。
2016年拆过一次发现里面没有电池,必须连着电线才可以用,声音很大。
这个剃须刀的型号都难确定,机身正面5715,机身背面5726,电路板5719,几种5系零件拼凑的吧?

一个硬壳盒子加BRUAN标配的12V充电器
蓝色机身,5715
机身背面,一个刷子,比一般的剃须刀刷子大不少
放大背面,型号5726,确实没有使用电池标识。
双排往复式刀头
拆解刀头
翻过来看刀头
拆开剃鬓角刀
拔出电路板
翻过来
刀架
电机
电路板空了一半
背面就一个电容
有电池仓
电机
电源接口
通电,电机工作电压是12。
各位大侠出个招,怎么加装电池?
谢谢观看!

网友:
有时看德国的东西不精致

网友A:
这个往复式刀头里面是左右移动往复吗?

网友:
建议不加电池 直接拖线使用 12v比较容易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往复式刀头里面是左右移动往复吗?

是的,电机是偏心轮带动刀架往复运动。BRAUN和松下都是这种方式,噪音大,力量大,比较适合欧美人的大胡子。

网友:
外国人胡子大啊  这个力大

网友:
中东的大胡子们也用剃须刀啊,我还以为不用呢

网友:
这几年国货崛起了,这种小家电几十块就能买到不错的国产牌子了,真没必要买那些外国牌子的。

网友:
往复式的声音大,我用的博朗也是这种

网友:
个人觉得你这个是充电电压吧,飞利浦的8V-15V的充电。

网友:
不是F180电机??不可能12v吧,看样子是两个AA电芯,就是3v供电

网友:
12V的加电池不好加

网友:
我想应该是两节5号的镍镉电池,之前我也有个5系的博朗剃须刀,和这个差不多。力道很猛,胡须收割器的感觉

网友:
之前用过这个品牌,四合一智能清洁底座挺有创意的,舒适度不错

网友:
欧规的插头

网友:
这电压高,加电池续航差

网友:
早期的型号 BRAUN和松下都是这种方式,噪音大

网友:
这个电路板看起来好简单啊

网友:
这种直接插电托线使用的剃须刀比较少见早期欧州人用的多些。

网友: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