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群晖NAS 数据迁移,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4-05-10):
老的NAS 是群晖DS216J  ,一直是2个4T 做RAID1,  最近有升级NAS的想法,还是买台4盘的NAS,老的nas的数据怎么无损的迁移到新nas里?

网友:
关电,拔掉硬盘,插到新的机器里面。
over

网友:
保险一点的话用移动硬盘备份一下。

网友:
直接插新的里面就行了

网友:
前面都说了,我也不重复了,如果新老设备不能无缝切换,群晖也不要混了。不过有一点,群晖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btrfs,所以如果换了个不支持的型号就吐血了

网友:
硬盘直接拿过去插上就行了  每个 硬盘都带了群辉系统的 系统都不用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