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天燃气管道用塑料管替代了

楼主(2024-05-10):
燃气进家,冬天取暖不愁了,比用电取暖强太多了。
与施工人员闲聊得知,说上墙进户用铁管,叫什么无缝管,没听太清。
网上看了下,黑塑料管叫啥PE管,我只知PVC,PPR管,现在科技太先进了吧,以前燃气管深埋都是铁管吧,
施工才挖400左右的深沟就喊今明两天交报装费了,每户3500元左右(大概1100户),合理吗?上图片了。

网友:
这管子结实不,不知道耐压不耐压,受到外力挖掘时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受到外力挖掘时会有什么后果?

坦克的前装甲,一样会穿。

网友A:
塑料会老化,寿命短。

不过这个也没打算用多久,谁知道俄罗斯的天然气能供应多少年。

网友:
我们附近街道挖沟下的也是这种管子。

网友:
PE不能作明管使用,一般看不到

CJJ63-2018  聚乙烯燃气管道工程技术标准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zhengce/zhengcefilelib/201902/20190228_239598.html

序号        标准号        是否采标        标准名称        类别        状态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操作
1        GB/T 15558.1-2023        采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1部分:总则        推标        即将实施        2023-11-27        2024-06-01
2        GB/T 15558.2-2023        采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材        推标        即将实施        2023-11-27        2024-06-01
3        GB/T 15558.3-2023        采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3部分:管件        推标        即将实施        2023-11-27        2024-06-01
4        GB/T 15558.5-2023        采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5部分:系统适用性        推标        即将实施        2023-11-27        2024-06-01
5        GB/T 15558.4-2023        采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4部分:阀门        推标        即将实施        2023-11-27        2024-06-01
6        GB/T 15558.1-2015        采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1部分:管材        推标        现行        2015-12-31        2017-01-01
7        GB/T 15558.3-2008        采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3部分:阀门        推标        现行        2008-12-15        2010-01-01
8        GB/T 15558.2-2005        采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件        推标        现行        2005-05-17        2005-12-01
9        GB 15558.1-2003        采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1部分:管材        强标        废止        2003-10-09        2004-06-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会老化,寿命短。

不过这个也没打算用多久,谁知道俄罗斯的天然气能供应多少年。 ...

。。。金属管道在潮湿的地下会产生电化腐蚀,因此需要始终有一个阴极电流保护避免腐蚀,燃气管道若使用金属管道则需要在沿途设置阴极保护电流通路以及监测设备。

这类高分子材料(塑料。。。)为燃气管道设计,不会因潮湿腐蚀,黑色避免光照老化(地下。。。),地层发生沉降错位时由于塑料的可塑性使得不易断裂,使用寿命会基本接近设计寿命,实际使用中要比金属管道更可靠。。。维护也更方便。。。

网友:
水管是早换成这种了,燃气倒是没关注过,反正露在外面的都是金属管...

网友:
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B:
能说啥,我这边一直使用瓶装液化气,但是上次换瓶时候说要把减压阀和到炉灶的管换成波纹管型的标准,问题是我这个管是上一年末在供气站买配件更换的!!是拿我当消遣了,让我清仓废品?!这个管我当时还特意看了上面的标准标志也问了绝对没问题,现在这个配送的就说不行,我后来也查了,新标准是21年左右公布并强制执行的!当时是对餐饮业强制,现在连民用也强制!

网友:
我们这边好像十多年前埋的管子就是这类管子

网友:
pe管比铁管耐腐蚀

网友:
地下可以用PE,防腐,明管都是金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说啥,我这边一直使用瓶装液化气,但是上次换瓶时候说要把减压阀和到炉灶的管换成波纹管型的标准,问题是 ...

餐饮业可以强制,民用还怎么强制?橡胶管都用了多少年了,现在才说不安全?

网友:
我们这里明管都是金属的,是架空的。

网友:
不安全,焊接的地方质量难以控制,水漏点没问题,天然气漏了就得完犊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餐饮业可以强制,民用还怎么强制?橡胶管都用了多少年了,现在才说不安全? ...

我们这边上一年,有些小区已经强制给住户厨房上装可燃气体报警器了,反正他们说了算,也是因为近几年气体炸的太厉害,产品作假也太多,商业的更可怕22年曾经要求所有工业用气在所有总表分表位置加装联动式自动断气阀门!当时前几年才强制执行压力管道政策,把所有工业用管道气压调低了,生产设备用气在自动阀门调节时候会产生管道内气压波动,原本是可以用管道气压补偿的,调低以后波动很明显,如果加装自动断气阀基本一个波动就立刻触发断气,生产设备直接停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餐饮业可以强制,民用还怎么强制?橡胶管都用了多少年了,现在才说不安全? ...

不锈钢波纹管其实隐患也很大,波纹管是刚性材质,两边接头始终存在应力,还不如橡胶管。橡胶管主要是怕油烟,做好防护一般也不容易老化漏气

网友:
pe管,热熔的

网友:
现在农村也要开始用天燃气,就是费用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