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C3379+B16A不连续ce开卡成功

楼主(2024-05-10):
有一片炸了2ce的B16A,贴安国有点浪费,硬改ce跳线上3281也不会,听说FC3379可以开不连续ce,于是买了几片贴上。

ce是连续了,就是第二个ce不太正常,容量倒是识别出来了,不管他,开卡试试,结果成功了,跑圈也没问题,就是速度很一般

网友:
难得开卡成功

网友A:
俺正好有两片炸了1ce的128G的MLC
不知道3379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正好有两片炸了1ce的128G的MLC
不知道3379能用不

3379好像支持的MLC不多,不知道你的什么颗粒

网友:
厉害,这个主控能开不连续CE?就是速度还是有点拉

网友B:
废物利用,不错了。比安国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物利用,不错了。比安国强多了

确实,开卡还贼方便,一键PSLC,要是能支持8ce那就逆天了,手上有一片7ce的B16没地方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开卡还贼方便,一键PSLC,要是能支持8ce那就逆天了,手上有一片7ce的B16没地方贴 ...

缺哪个ce?上PS3111试试能开满容量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79好像支持的MLC不多,不知道你的什么颗粒

俺的是MT29F512G08CKCAB*2 单颗128G的
查了下好像不行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哪个ce?上PS3111试试能开满容量不

缺第5个ce,第二通道的第1个,缺ce肯定开不了满容了,不知道开单通道模式能不能开全7ce,前2天论坛有个大佬58xt开了单通道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是MT29F512G08CKCAB*2 单颗128G的
查了下好像不行
哎。

你这个不是可以上903或917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缺第5个ce,第二通道的第1个,缺ce肯定开不了满容了,不知道开单通道模式能不能开全7ce,前2天论坛有个大 ...

第二通道的第1个ce,那是ce1。可以找个1ce的颗粒,补上这个空缺,说不定能利用起来

网友:
速度上不来呀!!!

网友:
速度已经很OK了

网友C:
第二个ce有问题也能开出来?fc3379这么强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ce有问题也能开出来?fc3379这么强的嘛

可能是软件识别问题,或者是把内部ce合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通道的第1个ce,那是ce1。可以找个1ce的颗粒,补上这个空缺,说不定能利用起来 ...

1ce颗粒要反贴吧,那种只有2个焊盘的U盘板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1ce颗粒要反贴吧,那种只有2个焊盘的U盘板行不行

4通道的主控不行,双通道的主控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4通道的主控不行,双通道的主控可以

好的,那等找到了1ce颗粒,我贴59xt2上

网友:
那面对id为2CA4E53CA500和2C84643CA500同时出现的nw593时,阁下该如何应对
4die颗粒炸了1die,为ch0-2die,ch1-1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