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哪位师傅知道这摄像头APP

楼主(2024-05-10):
前几天走废品店找了几个这种摄像头,买回来玩玩,但是不知道这用什么APP,哪位师傅用过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扫一下二维码看看能不能跳到下载页面吧。

网友:
如果没有捆绑的,下载的APP,连上网络就能用。

网友:
不是seetong 就是阿里云

网友:
有没有标签啊 之类的
这型号都不知道啊

网友:
没标签没参数型号的不好弄。

网友:
试一下云仪物联,淘宝有一款和这个相同

网友:
不好找,我也是有一个下载了好多软件都不行啊

网友:
应该是杂牌的,没什么研究的

网友:
拆开看主控就知道使用哪个APP

网友: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网友:
连连电脑IP登录下

网友:
看一下把那个装SD卡的那个地方有一个reset的孔捅一下接电的时候捅,然后估计是海康的。

网友:
没有标签,拆开看看

楼主:
用V380已经成功添加,谢谢大家

网友(2024-10-09):
引用 楼主:
用V380已经成功添加,谢谢大家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