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公司新研发的AI机器需要一台强大的电脑,看看研发样机

楼主(2024-05-10):
公司新研发的AI机器需要一台强大的电脑,看看研发样机,这电脑配置

~~看看电脑配置~~

~~I9 14900KF的CPU
    64G 内存
     RTX3090的显卡
显卡稍微差一点

网友A:
看完了一脸懵
不知道是准备干啥的

网友B:
电脑不羡慕,你佩服你的打码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一脸懵
不知道是准备干啥的

单位采购不差钱。
  个人或者个体户要跑AI运算的话,还是淘水货主机便宜得多。去年初我淘了一台跑AI,那拭张显卡可不是给你玩游戏的,那是AI运算加速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一脸懵
不知道是准备干啥的

赞啊................

网友C:
一看用的Intel 149 就外行, ai 之类生产力害得是 AMD的 宵龙,或线程撕裂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用的Intel 149 就外行, ai 之类生产力害得是 AMD的 宵龙,或线程撕裂者

是的,而且还要配上英伟达的AI加速卡,四张卡一起加速。

  最新的AMD Zen4线程撕裂者96核心¥85999元一片,太贵啦。个人或者个体户要跑AI运算的话,还是淘水货主机便宜得多。去年初我淘了一台跑AI,那拭4张RTX3080显卡可不是给你玩游戏的,那是AI运算加速卡。

网友:
真牛,不知道怎么变现

网友D:
哈,原来再高端的电脑,里面也还是空荡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原来再高端的电脑,里面也还是空荡荡的

那是因为LZ的科研电脑主机没有塞满AI加速卡

网友:
这个设备估计I3的U+入门显卡就能拉得动

网友E:
楼主,你搬砖的实验的那根绿色网线为什么要人工加上一个大磁环而另一根黑色的万兆网线又没有加大磁环❓❓
  实验室的EMI干扰很强吗❓❓

网友F:
工控多数时候对计算要求不高,稳定性要求才是摆在第一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控多数时候对计算要求不高,稳定性要求才是摆在第一位的

是咯。很多工控机对算力要求不高。
  但是LZ这搞的是AI工控吧,所以要求有那张显卡当AI加速卡。

网友G:
这配置也太一般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配置也太一般了吧。

你跑AI大模型训练之类的,这点儿算力肯定不够。

  估计LZ是在搞AI工控之类的研发,不需要太强的AI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跑AI大模型训练之类的,这点儿算力肯定不够。

  估计LZ是在搞AI工控之类的研发,不需要太强的 ...

答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搬砖的实验的那根绿色网线为什么要人工加上一个大磁环而另一根黑色的万兆网线又没有加大磁环❓❓
...

稍微有一点干扰,偶尔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不羡慕,你佩服你的打码有水平

啊?没看懂,是我打码打得好,还是不好?

网友:
要是用巨型银河计算机,那样的运算能力才叫强,一般的服务器都差太远了,也就是说,万把块钱的电脑跑不起来AI吧,我是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