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露营电源怎么做? 求思路 电路(已补充说明)

楼主(2024-05-10):
如题,

电能完全依赖于太阳能电池板,昼夜电力输出大致在20V~0之间

储电是大小两个不同的电池:12V铅蓄电池和1个小的锂电池,锂电池只给单片机控制板供电使用
计划中使用这2个电池是已经确定的   不会更改,电池都会在车上
草图修改了一下(素材图是网上找的  原来是2个蓄电池)  以免引起大家误会

对蓄电池的充电 打算用升降压模块(3A内)
对锂电池的充电 用TP4056模块

单片机控制板的充电安排  暂时这么考虑  请指正补充

当太阳能电池板从0慢慢有输出开始  达到5V后控制板开始工作,并开启对锂电池充电
控制板始终测量这些: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DC模块输出电压,蓄电池电压、锂电池电压
如果DC模块输出电压达到13.5V就开启蓄电池充电,如果低于11V(高过蓄电池)就停止充电

如果连续阴雨天得不到充电  电池电压降低临近保护值(蓄电池低至10V、锂电池低3.5V) 就切断电池连接,如果锂电池需要保护 控制板就准备休眠断电

传感器模块有INA219,蓄电池的电量要经常测量评估
电池连接用继电器是否合适  材料之间电路怎样构建比较好

欢迎探讨!

网友A:
一个带显示的太阳能控制器就实现大部分功能了,何必外接MCU板

网友B:
用铅酸,体积重量和放电能力让人担忧。主要是看你的需求?做饭还是照明?

网友C:
铅酸体积重量和储存能量比太低,还释放有害气体

网友D:
起码用的MPPT控制板充12V锂电嘛,其它根据需要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带显示的太阳能控制器就实现大部分功能了,何必外接MCU板

主要还是想借机会学习一下多个方面,方便功能扩展

如果只为解决蓄电池充电 确实可以省掉很多,也不需要成品MPPT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铅酸,体积重量和放电能力让人担忧。主要是看你的需求?做饭还是照明? ...

对的 蓄电池是打算要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体积重量和储存能量比太低,还释放有害气体

蓄电池除了这些缺点 优点也很多,

户外使用  不需担心有害气体

网友E:
有户外电源卖,买那种可以外接太阳能板的就行。自己做,还用铅酸电池,对户外不太友好。主要是太重,存电量也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码用的MPPT控制板充12V锂电嘛,其它根据需要加电路!

对的,  2个电池的充电  都要经过控制板开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  2个电池的充电  都要经过控制板开启

那会不会搞复杂了,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户外电源卖,买那种可以外接太阳能板的就行。自己做,还用铅酸电池,对户外不太友好。主要是太重,存电量 ...

电池都放车上的,
主要还是想找个项目折腾折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都放车上的,
主要还是想找个项目折腾折腾

可以简单点,淘两个大小合适的太阳能板,然后淘宝买个对应的dc板。然后再装上合适的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会不会搞复杂了,直接并联

直接并联?
两个电池不一样的,请看顶楼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简单点,淘两个大小合适的太阳能板,然后淘宝买个对应的dc板。然后再装上合适的逆变器 ...

太阳能板不会有第二块的

觉得我的计划已经够简单了
成品MPPT都省了不是吗

网友F:
我曾经有个想法,用电动车的电池制作露营电源,省去了电池的投资,毕竟露营不是天天玩,只是偶尔玩玩,不过我看你这个对露营的蓄电池容量要求不大,貌似只是照明和给手机充电。
露营电源有的要求能做饭的就需要功率很大,那就必须锂电池了。

网友G:
如果不用带大功率负载,露营的电源一般在0.5度电是最合适不过,主要是适合太阳能充电,电池也要求不高。

网友:
关键 要搞清楚你的户外电源用来干嘛的,要不要使用大功率,还是存储照明,风扇。
我有3.7v 4 串的户外电源,因为我只要有照明,笔记本用就够了,
想理清思路再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曾经有个想法,用电动车的电池制作露营电源,省去了电池的投资,毕竟露营不是天天玩,只是偶尔玩玩,不过 ...

顶楼已补充说明,

核心任务即对一块蓄电池长期进行浮充补电

大家不必考虑照明起居、埋锅造饭等等一切琐碎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用带大功率负载,露营的电源一般在0.5度电是最合适不过,主要是适合太阳能充电,电池也要求不高。 ...

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