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升级国产电脑磁盘容量,当局域网文件服务器,稳如老狗!

楼主(2024-05-10):
新人,水个帖子,挣点积分!

74年坛子新人,在IT行业摸爬滚打快30个年头,苟延残喘!国产化替代势不可挡,虽然目前还不好用,但感觉政府机构文字工作的话,够了!够得不能再够!用过一段时间,发现相比WINDOWS机器,太稳定!我试过两个月不关机,稳!内网150人左右,正好缺个文件服务器,就是分享一些电子书和讲课视频。

超薄机箱

一个鼠标宽

拆开外壳的样子,原来加有一个梵想4T金属外壳SATA  SSD满了,今天再加一块。主打低功率,速度也跟得上千兆内网。

架子的机关!
捏住,一拉一提,卸下来

光驱接头

开始没照片,补一张有光驱的样子,取下光驱连接线,捏一下光驱安装加,推出光驱就好

懒得上螺丝,轧带大法

轧带大法

轧带大法

轧带大法

轧带大法

装回光驱

装回外壳

开机

开机

桌面

分区

分区

装载

特殊的硬盘电源线,太细了!没敢上机械大硬盘

拷贝数据!

网友:
居然还有光驱
用的什么系统?DEEPIN

网友:
文件服务器还是用机械盘比较好,除非是不重要的文件。

网友A:
国产的系统主要是少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广告

网友:
lenovo 的板子 带个hp 设备管理器

网友:
图片是用老年机拍的

网友:
用的什么U?芯片组和内存信息看看呀。

网友:
用的这个硬盘不怕突然坏掉么

网友:
国产以后是趋势,服务器还是用机械盘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系统主要是少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广告

官方下载的windows系统也没啥广告,多数是自己安装的某些免费软件导致的。类UNIX和Linux系统稳定、没广告的前提是这些系统安装软件比较麻烦,又没啥游戏功能,只是单纯运行办公软件或者行业软件。
我是windows和linux的双系统用户,真心没觉得在稳定性上有什么区别。我在一台老掉牙的G41主板上跑win2003,企业内部的邮件和OA,一年关机维护一次,到今年才停用,不是出了故障,而是不再使用了。
类Linux是个很好很开放的系统,在某些领域有比windows更好的表现,但没必要过于吹捧。任何系统都会出问题,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就目前而言,windows系统对99%的用户更友好更省事

网友:
好!
你开心就好
俺上次用某系统做PPT 当时整的我十分的沮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下载的windows系统也没啥广告,多数是自己安装的某些免费软件导致的。类UNIX和Linux系统稳定、没广告 ...

对头,普通用户玩WIN系统的电脑很容易上手。

楼主:
第一次发帖,图片压缩得狠了!统信系统,飞腾芯片!HP设备管理器是管理hp打印机的驱动。现在国产系统就是驱动恼火,办公有WPS,够用。感觉系统和机器要想稳定,简单,专一功能的就稳定!

楼主:
至于国产品牌SSD,还行吧!反正都有备份,用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解决共享问题还有读取速度问题!又不经常写!就是增加资料时写一写!用过三星,浦科特,英特尔等国外品牌SSD,一样坏!没什么特别的!坏了就换!不急!

网友:
看着像是联想的电脑。麒麟的系统

网友:
如果光文字工作的话,G41+E8400的电脑都性能过剩了

网友:
图文并茂,多谢分享

网友:
注意:一定不要为了适配打印机而去主动要求保留windows,如果该办公室一台windows不剩,但是打印机都无法适配,建议更换打印机.

hp的耗材自动订购 评估 ~!@#¥%…………&

网友:
频繁读取和长时间储存文件个人经验用机械盘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