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多股软线平方数是否达标,该如何检测?

楼主(2024-05-10):
游标卡尺可以测硬线平方数,但是不能测软线平方数?

因为软线卡紧会挤扁,导致没法测量平方数?
怎样才能测软线的平方数呢?

网友:
一、用游标卡尺卡在剥皮的铜芯根部,此处承受力相对较大,不必太用力。二、用千分尺测1股线芯后,再乘以股数。

网友A:
我一般测单根,乘以根数

网友:
用千分尺测量出单丝直径,根据面积公式计算出单丝面积,再乘以根数

网友:
多股线平方数不是你这个思路测的,是单根直径算面积*股数

网友:
单根直径算面积*股数

网友:
用卡尺或是千分尺测单股直径,然后算。

网友B:
金标准是测电阻率。
即使是硬线,测直径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你无法测量铜的纯度。这个软线更是如此。而我们使用电线的最重要指标其实是它的电阻,只要能达标,就解决了大部分问题。
当然,也有另外的指标,比如我用4平方的铜包铝来冒充2.5平方的铜线,电阻率是达标的。但耐腐蚀性、体积可能达不到指标。

网友:
这好办,测一股的面积然后相加!

网友:
毫欧表测电阻 估计准

网友:
测单股截面积再乘以根数。

网友:
千分尺测单根,我试过市面上的基本就算国标的 实际测量算下来,都是不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标准是测电阻率。
即使是硬线,测直径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你无法测量铜的纯度。这个软线更是如此。而 ...

铜包铝在干燥环境下是不是不容易腐蚀?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小厂的100%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小厂的100%偷工减料

怎么发现是否偷工减料呢?

网友:
如是正规产品不用测量,有产品的详细说明参数

网友:
俺们之前大学的时候广播站里面买电源线和音响线
老板说是纯铜,但是回去以后用实验室里面的电桥测 然后有个站友一顿计算 发现不对
然后复测 复算还是不对 回去找老板退钱之后又换了一家
这次的就比理论值要低一些

如果有千分尺或者游标卡尺的话,可以测单股算面积后乘以股数

网友:
一般测单根,乘以根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测单根,乘以根数

这是最笨的方法,也是最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