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936直流焊台制作中

楼主(2024-05-10):
936焊台采用直流电源,比变压器轻,24v电源改TL431取样电阻,输出电压19V差不多,太高发热丝容易损坏,制作电路板已测试完全Ok,1322电烙铁芯

网友:
洞洞板做的
高手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好几只1322发热芯,还有几只安泰信两线发热芯,两线的直接适配t12控制板就行

网友:
制作完了吗

没看到头子

网友:
看起来体积不太大,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
前排搬个板凳坐下观看

网友:
这板子花了些功夫的

网友A:
洞洞板验证完就可以上立创打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板验证完就可以上立创打板了

画图不太会啊

网友:
问楼主个问题,936恒温焊台烙铁芯1321、1322、1323,具体啥区别,还有就是温度检测那个到底有没有正负区分啊?

网友:
不错啊,就是不能调温度啊

网友:
用洞洞板做电路,不容易~

网友:
能用洞洞板制作,是高手啊

网友:
上点手柄和全貌的图片啊

网友:
手搓控制板

网友:
这是DIY精神啊。

网友:
高手,高手,用洞洞板也能制作焊台控制板。